[SMI] 慧荣SM2320固件,FlashDB文件里有各种参数,如何能都可以看到

楼主(2023-02-16):
如图FlashDB文件里有各种参数,可开卡工具只有一个参数,如何能都可以看到

网友A:
哟,SM2320都玩起来了。看界面有点像58xt的界面,有没有可能和58xt类似,不同固件开不同制程?

网友:
这个看着感觉像惠荣的黑片工具

楼主:
看样子只能等了

网友:
说起来我看那个最近b站老活跃的什么达墨出了个sm2320,不知道他们是不是

网友:
SM2320这玩意基本没什么市场。定位太糟糕了

体积大,开发出来的产品跟M2转接卡没什么区别。搞不懂

本质就是原来XT的系列加一个桥接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哟,SM2320都玩起来了。看界面有点像58xt的界面,有没有可能和58xt类似,不同固件开不同制程? ...

固件公开好久了,肯定不同固件开不同制程的

网友(2023-09-11):
这玩意只支持新制程的片子吗?

网友(2025-04-30):
引用 网友A:
哟,SM2320都玩起来了。看界面有点像58xt的界面,有没有可能和58xt类似,不同固件开不同制程? ...

大佬请教一下 这个开卡工具INTEL版本有个 FLASH 频率 从100-600M 一般怎么选? 商家那边开出来能跑450M 我用了商家工具重新开出来只能跑到350M 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