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6SPlus 64G修不开机并扩容到256G

楼主(2023-02-17):
论坛坛友从深圳寄修一台6SPlus,说突然白苹果后不开机了,自己刷机也不通过

收到后上电按开机键闪下就黑屏了,刷机直接报错2009

拆机先

来张特写,原机硬盘为64G

根据爱思报错代码及坛友的故障描述,初步判断为硬盘坏引起,主板上手术台,拆下原硬盘

即使硬盘坏了(只要没有硬件短路等),我们的编程器仍然可以读出底层资料,写入新的256G硬盘

256G硬盘植锡(含银的183度中温锡)

处理好主板上的焊盘(掉了5个空点忽略),焊上256G三星硬盘

再来张特写

主板装回机壳中

连电脑用爱思助手刷机,成功啦!证明不开机为硬盘损坏了

开机进入系统,完美修复不开机并扩容到256G

再用爱思助手检测下,居然用到三星MLC硬盘了,坛友赚到了喽!!因为大部分都是TLC硬盘的。坛友说之前换过电池,修过摄像头,检测报告也有记录的

END

网友:
修水果机的都是神,膜拜下,我是看着那芝麻点大的原件就发怵了
话说6sp还扩那么大容有必要吗?

网友:
修苹果机,就服你!

网友:
技术真不一般。

网友:
所以说,这一套下来多少米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

网友:
术业有专攻!

网友:
厉害啊。

屏幕也坏了。。。

网友:
16日晚上搞,17日凌晨完成加上发贴,真是热乎

网友:
这是苹果专修啊

网友:
扩容256G,又可以再战几年了

网友:
我的手机之前也搞过

网友:
扩容,又可以战斗几年了。

网友:
半年前6s/64才卖了180

网友A:
好技术!换硬盘多少钱?我还有台6Plus,价格合适,我也升到256

网友B:
应该免费送一张钢化膜

网友:
;楼主修 iPhone 很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技术!换硬盘多少钱?我还有台6Plus,价格合适,我也升到256

6P不建议修了,系统太老,最大128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免费送一张钢化膜

寄前会送张膜的,昨晚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