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K9UKGY8SCC双贴没法开卡,单帖的时候可以开卡

楼主(2023-02-17):
这个颗粒有点尴尬了,单帖的时候可以开卡,双贴满CE就开不了,那位大神知道怎么会事啊

CE

CE

设置

设置

网友A:
板子图片以及开卡报错发上来看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图片以及开卡报错发上来看看啊

怎么发图片,我重新做个帖子把

楼主:
板子和错误图在这里

楼主:
发上来了,大佬

网友B:
这个316的搞不定,我的也这样,一片行两片出各种问题

网友C:
这个经典的问题上SATA直开,这个颗粒很多转接卡供电不行,开不了,我好像以前说过这个问题

网友D:
上主板SATA口开,十有八九供电不足。46EN此类情况尤为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316的搞不定,我的也这样,一片行两片出各种问题

降频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经典的问题上SATA直开,这个颗粒很多转接卡供电不行,开不了,我好像以前说过这个问题 ...

谢谢大佬,我的这个是通过颗粒降频来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主板SATA口开,十有八九供电不足。46EN此类情况尤为多。

我的是通过颗粒降频来解决的

网友:
请问降频怎么降?

网友:
最佳答案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