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自行设计数控可调电源成功运行!

楼主(2023-02-17):
经过近两个月的设计,数控可调电源成功运行!开关电源采用从台达笔记本电源的开关变压器进行移植,采用LD7575电源芯片,加入自锁电路,就是平时电源处于完全断电状态,按下触发开关,单片机输出高电平控制继电器吸合进行自锁。采用STC8G单片机,编码器调压,支持自动关机,自动锁定功能。数字电位器采用X9C103P,DC芯片XL4016E1,数码管驱动TM1650,USB支持快充协议。

网友:
闭环控制吗

网友:
猜是运放采样比较后再送到4016反馈脚

网友A:
X9C103好贵喔。
感觉连接用的还是硅胶线!
要是有恒流控制就更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X9C103好贵喔。
感觉连接用的还是硅胶线!
要是有恒流控制就更好啦。

不贵,不用10元,自己用的,肯定都是最好的啦

网友:
开孔技术有待提高,一把锉刀解决问题。

网友B:
X9C103P 内部99个电阻串联实现100级电阻调节,厂家文档建议用在音量调节这样对精度不敏感的场合。
因为没有看到程序和电路图:如果只是几个固定挡位的可调倒也是够用。连续可调就有些不够看,比如0-30V, 每档就是0.3v(假设4016的反馈是线性的),显然对低位就不太友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X9C103P 内部99个电阻串联实现100级电阻调节,厂家文档建议用在音量调节这样对精度不敏感的场合。
因为没有 ...

没错,是0.3,又不是搞科学研究,实际应用中相差0.5V都不是问题,比如5V,5.6,5.8都是没有问题的,要那么高精度干嘛?

网友C:
变压器跟磁环都是自己手撸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跟磁环都是自己手撸的吗?

笔记本充电器拆的

网友:
厉害啊自己设计的大神

网友D:
数字电位器?不如用DAC芯片,几块钱8位就有256级了,十几块钱12位就有4096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字电位器?不如用DAC芯片,几块钱8位就有256级了,十几块钱12位就有4096级了。 ...

理论上用PWM也可以搞ADC

网友(2025-05-12):
这个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