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 聊聊女儿最近的信息考试相关题目,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楼主(2023-02-17):
高二的信息考试,考不过的话不让高考的,所以很重要,最近也帮着她讲讲题目,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选择题里多次提到了同轴电缆,光纤,双绞线,当然同轴电缆是绝对不会选的,女儿问我同轴电缆是什么,我回答那是在你出生之前已经被淘汰了的一种网络传输方式,她又问我有什么优点,我说没有任何优点,传输速率低,一个节点坏了全部不能上网,女儿又问那为什么选项中会出现这个东西,我无法回答。

又有题目里提到了卧室信号不好,需要增加一个路由器,该路由器的wan口接主路由器的lan口,问该路由应该用什么上网方式,有动态ip地址,静态ip地址,拨号等,参考答案是静态ip地址,我认为也是不妥,主路由下挂次路由,该路由也是当上网设备使用,应该使用动态ip地址以获得主路由分配的ip,如果用静态ip,就有可能会造成其他设备获得主路由分配的ip地址正好相同造成冲突,所以这道题我告诉她你背好答案就行了,不用问为什么。

再有一题说是有一个24口的交换机,下接20台电脑,又增加了10台有无线网卡的笔记本电脑,问以下哪个操作不能将这10台笔记本和原来的电脑连接到同一个网络,答案有A增加一个24口的交换机,B换一个48口的交换机,C增加一个无线路由器,D增加一个硬件防火墙,参考答案是C,怎么看都觉得不对头,明明应该选D,然后再看C,增加一个无线路由器就能将笔记本连接到原网络吗,如果将路由器的wan口接交换机,原电脑是不能访问笔记本的,其实还不在同一个网络,所以C也是对的,再说AB,增加交换机口数,问题是谁规定笔记本一定要带有线网卡的?所以这次我还是不解释。

通过这些题目,我觉得出题人可能是比我年纪还大的人,他们接受的是80-90年代的电脑教育,又凭自己的经验,硬增加了一些近些年流行的网络知识,例如光纤,wifi,但是对这些网路知识只了解了一些皮毛,所以才会出这些歧义的,模棱两可的题目,用这些人的知识来教育高中生,还是必考科目,真的合适吗?

网友:
所以,死记硬背就对了。

学校里教的很多知识,走上社会就废。

网友:
这个是 教育界 比较悲哀的事实,我今年网上学习专业课,学校课程竟然还是2013年的教材,CAD还是2004。

网友:
你在否定领导的教育思路,,即便所有人都懂这些,也只能刷抖音继续娱乐大众

网友A:
高二还要考这些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二还要考这些了啊?????

没错,除了这些选择题,还有Python,wps,access

网友B:
重点不是让你学会,而是找个理由剥夺你受教育的权力。
然后给你灌输一句话:我今天的遭遇都是因为我不够聪明和努力。

网友:
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误人子弟

网友: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关于印发《上海市高等学校信息技术水平考试大纲(2022年版)》的通知(沪教考院社考〔2022〕34号)
https://www.shmeea.edu.cn/page/05800/20220920/16854.html

网友:
我们的专业课教材确实是滞后于科技的.

网友:
成年人未必都懂。

网友C:
二级路由用动态IP,你是想在一级路由下去登录二级路由时,每次都得先登录一级看IP再登录吗,做静态路由表也不方便,不要说在一级里给二级固定一个IP哈,题目的答案没这个步骤~~~~~

硬件级防火墙,有带WIFI,有不带WIFI的,答案中没提到是带WIFI功能的,那就是默认不带,那给笔记本提供网络,选C 无线路由器有什么问题?
选C 能不能在同一个网络是安装与配置的问题(实际上现在的路由开AP模式后都能实现),不是硬件问题,但选D,硬件上就已经有问题了,当然,你也可以说你的笔记本喜欢用线连着用

PS:就算不在同一网络下,二级要是能更改防火墙,一 二级网络是能实现互访的!

网友:
请问是哪个城市或省份的考试要考这些啊 让我先有准备准备

网友:
这些题目都描述的不够清晰,也就只能背答案,要分析就都不知道怎么选了

网友:
高二的学生考这些信息技术知识,基本上都是考前集训一下或者背背答案而已,甚至是考场互相通气知晓答案,能靠自己实力考及格的很少很少,平时的信息技术课,老师基本上是生病状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点不是让你学会,而是找个理由剥夺你受教育的权力。
然后给你灌输一句话:我今天的遭遇都是因为我不够聪 ...

这只是教育手段之一,可以筛选一个人的学习能力,这个能力主要就是记忆和题目换个马甲的识别能力,以及各种套路组合分析,差不多就这些,传承这些能力才能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至于创造力这些也或许在这个填充知识过程中产生,就是几率比较低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级路由用动态IP,你是想在一级路由下去登录二级路由时,每次都得先登录一级看IP再登录吗,做静态 ...

别较真,他们还只是孩子,你可以传授简单的知识,但是不能传授错误或者说模棱两可的知识。
对于无网络基础知识的人来说,二级路由一定是动态ip最合理简单,如果要管理二级路由,从二级路由lan口登录即可,无需知道wan口的ip地址,虽然设置静态ip也是可以的,但是那需要专业的网络知识,例如将该ip设置在主路由的dhcp地址池之外,或者在主路由上设置保留ip,很显然跟本题无关。
你说的防火墙那题,问的是哪个不能,应该选择防火墙,但是参考答案里选的是无线路由器,明显是错误的。但是就像你所说的,防火墙说不定还带wifi了,和我说的笔记本还不带网口了,以及路由还不带ap功能了,这样看来任何选项都对或者说都不对,所以这题如果非要选择一个,从常理上来说那就只能是防火墙。

网友:
考试看题目,死记硬背就是了,上边知识虽然老,基本原理变化不大。真正使用再结合实际就是了。

网友:
高中计算机操作考试,
2022年以前考的是office97,
去年才改为2003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较真,他们还只是孩子,你可以传授简单的知识,但是不能传授错误或者说模棱两可的知识。
对于无网络基 ...

第一个就不讨论了,无意义
来说说这个硬件级防火墙,上面你说家用不需要太专业的知识,那这个硬件级防火墙算不算专业设备,一般人能用好?前后矛盾不矛盾?
再者,你去买个防火墙,想要带无线功能的,但没说,店家拿个不带无线的给你,你要还是不要呢?
然后,就算无线路由不带AP功能,只须两步,就能实现题目的目的,成本更低
不说要无线路由器不会设置,连个路由器都弄不好,还用什么硬件级的防火墙?

最后我只想问一句,有没有无线路由器不能达到题目的要求?是不是所有硬件级防火墙都能达到题目的要求?不要说什么考试跟实际不能相提并论,实际要考虑的东西很多,但考试题目是有条件限制的,给的答案也一样,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答案里没提及有的东西,那就是没有!!!这不是辨析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