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阿瓦隆无卡树莓派,换内存后提示Memory:0M,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3-02-17):
朋友寄过来的阿瓦隆无卡树莓派,让给换一下内存。原来是128M,内存型号是:NT5CB64M16FP-DH,换了512M,型号是NT5CB256M16CP-DI。
换了之后,不认内存。提示Memory:0M,卡在那里。
请教大佬们,这是什么问题。
原来的内存:

更换的内存:

阿瓦隆无卡树莓派:

网友A:
就是不认么!查一下datasheet看是否支持.

网友B:
看了一下都是时钟800,三代ddr频率1600的~得刷一遍固件么?

网友C:
看下log是不是时序不对,没认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不认么!查一下datasheet看是否支持.

没有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都是时钟800,三代ddr频率1600的~得刷一遍固件么?

没有固件,直接从sd卡启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下log是不是时序不对,没认到。

log怎么查看。
下面是跑码的提示

网友D:
树莓派怎么玩啊,怎么写入系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树莓派怎么玩啊,怎么写入系统啊

SD卡,用工具写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