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一个不靠谱但能用的小夜灯

楼主(2023-02-17):
一张图说完:
故障是之前的贴片电阻680欧(1812或2010封装)正面能看到一道黑线,万用表一测已经断路
表现出现LED亮度低且闪烁。
由于没有合适电阻,换了一个直插680欧电阻上去,这个电阻功率和1812或2010比应该偏小,
但实测下来电阻温度很低,微温。
虽然电路简单,但我没有太分析清楚为什么电阻断路,LED就开始闪且亮度低?

网友:
电流小怎么都能用

网友:
现在小夜灯 种类繁多

网友A:
很是精简哈!小电流应该问题不大,注意安全!

网友:
凑合着用呗,好的价格也会高一点。

网友B:
没什么不靠谱,阻容降压,电阻限流,我的led灯也用了4年

网友C:
因为是阻容降压,当并联的电阻开路后,相当于负载成了四个LED,但LED内阻大且不是固定值,所以闪且易烧坏。

网友:
这个与阻容降压的原理有关系

网友:
我猜原来的电阻裂开了,成了电容

网友:
阻容降压,比现在某些只有电阻的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不靠谱,阻容降压,电阻限流,我的led灯也用了4年

这个电阻的作用貌似不是限流,而是建立电压,680*0.015=10.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是阻容降压,当并联的电阻开路后,相当于负载成了四个LED,但LED内阻大且不是固定值,所以闪且易烧坏。 ...

这个电阻的作用貌似不是限流,而是建立电压,680*0.015=10.2V,如果LED均衡的话,每个灯珠2.5V,但网上有原理图是串进去的,所以搞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是精简哈!小电流应该问题不大,注意安全!

这个开关把柄是塑料的还好一些,使用接触不到金属部分,否否者真不敢用

网友:
阻容降压,那个电阻是限流的,坏了,开路,电阻变大电流减小,LED供不起来了。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D:
电阻旁边有电容焊盘,焊个400V滤波电解电容上去减小频闪。

网友:
换新电阻能继续用,顺便加废旧电源拆的高压侧电容,滤波减小频闪。零几年我买过类似的,比楼主少整流桥芯片,4颗彩灯,1组正向串联2颗,另1组反向串联2颗,电容样式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阻旁边有电容焊盘,焊个400V滤波电解电容上去减小频闪。

旁边那个焊盘是贴片电阻的,焊电阻的焊盘之前是空的,按道理应该是一个电容,厂家省掉了

网友:
阻容降压小夜灯,再坏了就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