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分享内阻仪开尔文夹的制作方法

楼主(2023-02-17):
         先说一下关于RC3563内阻仪GX16航空插头的接线,自己认为还是认为4是正极,1是负极,42正极,13负极
,看到有些卖家都是默认13正极,感觉自己好像买到了假内阻仪
开始正题,拆夹子

给中间的弹簧加个绝缘,要不很容易导通

焊接,安装好以后打点热熔胶

给GX16插头上锡

找个夹子固定好比较容易接线

套上双层热缩套

中间翻车了忘记套航空接头的铁圈了,从新拆下来套上焊接,提醒大家千万套上

大功告成

测试一下,有0.058内阻

换个地方就成0了

悬空也可以是0,怀疑和桌子有关系

到此全部完事,感谢大家观看!希望有大佬给科普下3563内阻仪的正确接线方法,还有每一根线的定义!感谢!

网友:
应该不用分正负吧,因为测量信号是1KHZ的交流信号。不知对否?

网友:
全盘考虑减少线组和接触电阻的方法,提高精度。

网友:
打理的好精致

网友:
还能和桌子有关

网友A:
连接线都用的红色呀?!

网友B:
以前买过别家的锂电容量检测仪,上边说要用四根线连接电池。两根跑电流,两根测电压。因为电流比较大时,电流线本身内阻,电流线与检测仪,电池连接处电阻,都会导致一些压降。如果直接从检测仪连接处测电压,可能测到的总体电池电压会小于真正的电池电压。四线法则是跳过那些压降,直接检测电池端电压。当然,不知道楼主这种内阻仪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黑夹子配黑线是不是更美观,黑色的硅胶线也很便宜(14AWG1米不到3块包邮,用券更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买过别家的锂电容量检测仪,上边说要用四根线连接电池。两根跑电流,两根测电压。因为电流比较大时 ...

有道理,就是不知道我接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线都用的红色呀?!

手头上刚好这个颜色的线,反正夹子颜色可以区分,焊接的时候注意点就行了

网友:
黑色的硅胶线也很便宜

网友C:
夹子焊线不用拆开,我都是直接焊。用扁平的刀头,温度调最高,夹子都没有反应过来瞬间焊好。

网友:
自用工具方便,简单实 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夹子焊线不用拆开,我都是直接焊。用扁平的刀头,温度调最高,夹子都没有反应过来瞬间焊好。 ...

主要是夹子里面的弹簧和铜片导通了,就拆开从新整理了

网友:
感觉开尔文夹拆装还是挺麻烦的。

网友:
你这夹子,四根线都是红色的,那区分线的定义还有什么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