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万用表改锂电池供电

楼主(2023-02-17):
以前也改过用9V电池壳内置锂电池,用久了万用表电电地卡扣易坏,造成接能不良,这次干脆直接换jst插头座,一劳永逸

网友:
还不错,实用就好,另外平时可利用签到红包购买电池,经常撸,就有很多9V电池了。

网友A:
把充电电路,生压电路内置,标准USB对外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充电电路,生压电路内置,标准USB对外多好

想法不赖!

网友:
改造为锂电池最好,加装充电接口很方便。

网友:
确实再撸点接口直接开充电孔。

网友B:
9v的没改过,有一个3v的万用表。我改成用锂电池串一个二极管降压使用,非常好。充一次电用挺长时间。

网友:
作一个稳压和type-C接口充电,就完美

网友C:
每个电池要分别充电,稍有不便,楼主可以加个2X2开关切换充放电

网友:
这样的电池我也有一个,没敢装

网友:
我改装过胜利的万用表,用的是升压模块,升压到9V来用,也是杠杠的

网友:
好久不见楼主

网友:
CS5080  去看一下这个

网友:
用升压模块改造是不错的主意。

网友:
2串锂电最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个电池要分别充电,稍有不便,楼主可以加个2X2开关切换充放电

用航模充电器,,还支持快充

网友:
引用 网友B:
9v的没改过,有一个3v的万用表。我改成用锂电池串一个二极管降压使用,非常好。充一次电用挺长时间。 ...

后来我才知道,小电流情况下只有0.2V压降。不是0.7V .

网友:
引用 网友B:
9v的没改过,有一个3v的万用表。我改成用锂电池串一个二极管降压使用,非常好。充一次电用挺长时间。 ...

不能直接用吗?串哪种二极管?

网友:
航模用的标称7.4的电池用着不错

网友:
万用表改锂电简 单实 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