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公牛GN-B15D/16A MAX 250V排插换线,原来的线被剪了。

楼主(2023-02-17):
(图片)

网友A:
就是开关不耐用,会因过热而失效。

网友:
一般来说插板上的开关不超功率使用是不容易坏的,只要超负荷使用,肯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开关不耐用,会因过热而失效。

可能开关不是公牛自己生产的,那么就是组装货,其实也有质量好的开关,但公牛不想用,只要达标就过去了,反正只要开关坏了,一般人会换新的,到时又挣一笔。

网友:
电线没有缩水,功率足

网友:
古老师,好久不见。

网友:
去买一个几十元

网友:
14年的,现在的公牛都一体化了,被小米的产品吓着了

网友B:
16A的,至少要2.5平方的线吧

网友:
单买真的30元往上

网友:
比所谓的一体铜安全多了,看着舒服

网友:
修理排插,不管自带开关是好是坏,都直接短接,以减少以后使用的麻烦。

网友:
这个比所谓的一体铜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开关不耐用,会因过热而失效。

插座上的开关都不耐用,现在很多电器都是开关电源,从插电瞬间能听到啪啪声想就知道电容瞬间充电电流很大,先插电源再打开开关的话就容易烧坏触点了。手机充电器等小功率电器可能影响不大,笔记本台式机以及电磁炉等就不可忽视了。

网友:
插排看着不 错,比那种铜条叠放的看着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16A的,至少要2.5平方的线吧

到不了16A 肯定化了

网友:
现在是铜排了,开关不是很耐用,4位的排插也有一个坏的。

网友:
公牛的外观和做工一般,和高端的有差距。最大优势价格适中,质量还可以,是插排中的战斗机。前些时候被小米的插排刺激了不少,外观有所改变。还有不要迷信一体铜条,最大的好处是降低人工成本。有的做的不合理反而有短路的危险

网友:
现在的一体铜条相间隔离绝缘防护设计要做好,要不然还不如这种铜线焊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开关不耐用,会因过热而失效。

说到点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