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池数据信息重置mark帖

楼主(2023-02-17):
电池校准方法没有标准,以下为比较权威的CM官方方法, 以下翻译自 CM 官方维基站:
1. 用机子接充电器把电池充满,一直充电,直到电池状态显示为完全满电。不要看到指示灯变绿色就当它已经充满,它并不总是完全充电,这会造成了很多不准确的情况。(你可以去检查:设备 - 状态 - 电池电量=已满。)
2. 重启到 recovery 删除电池讯息。(清空电池信息可於recovery内的高级功能内进行, 也可以手动删除 /data/system/batterystats.bin 然後重启。)
注:想拥有最准确的电池讯息,需要在删除电池讯息后立即重启, 然后等待完全重启到桌面。直到你完成整个开机程序,就可以移除充电器继续。
3. 不要充电, 直到电池完全耗尽,机子会自动关机。
4. 重新充电直至电池满电, 然后正常使用。
详细说明:
1、把电池充满,可以在开机状态下冲到满,然后拔下充电器,手机关机,再插上充电器充电,直至再次显示充满,拔下充电器,...

网友A:
现在手机没必要这么折腾吧,都120W快充了,插上去一会就充满电了,重置电池信息也没增加多少吧?

网友:
水果机怎么弄呢

网友:
这个要ROOT吧,recovery里一般也不会有这个选项的吧

网友B:
原电板 换电池心就行了 但要有冷焊接

网友:
安卓机不知道电池的健康剩余,导致有时候电量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手机没必要这么折腾吧,都120W快充了,插上去一会就充满电了,重置电池信息也没增加多少吧? ...

我是折腾平板1的电池而已。。记录一下,不然每次都要去找。。麻烦。。

网友:
太多这种优化的方法在网上传播了,但是其实都没用,老化了该换及换。

网友C:
看了一下手机,/data/目录下是空的,应该是5楼说的情况,需要要ROOT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电板 换电池心就行了 但要有冷焊接

不行吧,旧电池数据也不会更新吧

网友:
理论与实际是有差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一下手机,/data/目录下是空的,应该是5楼说的情况,需要要ROOT吧。

开机re界面后用re直接删

网友:
电池是消耗品,出厂以后就开始衰减了,

想手机平板用的久一些,就是换新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