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手画一小段简单的机械键盘电路,大佬帮看看

楼主(2023-02-17):
是这样,朋友邮过一块机械键盘PCB主板,说是有三个挨着的按键没反应

我分析这三个按键挨在一起没反应,肯定是一边的公共线路有问题
于是顺着这一侧的公共线捋到半夜,果然又找出四个失灵的按键
目前情况就是这条公共线上七个按键全失灵了,这样的话肯定问题出在这条公共线路上
但测整个线路都是通的

其中有一个分支连到芯片一脚
另一头串连一个贴片电容到模式切换开关
但没法测量芯片那个引脚是否有问题,也不会测那个贴片电容是不是正常

各位大神帮分析一下可能是哪里的问题?下一步如何检测?

楼主:
整个线路没问题,到芯片引脚的线路也是通的
目前失灵的七个按键都在一条公共线上,按键开关电压都是0或者0.3V左右,其他的基本都是3V左右。
但奇怪的是ESC这一列最左侧的按键也都是0V左右或者0.03V,但是没失灵,正常。

网友A:
电容量一下有没有短路了,电容短路的话就换掉或者拆掉

网友B:
公共地的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量一下有没有短路了,电容短路的话就换掉或者拆掉

我更新了一下实物图。您帮看看是接开关那端的那个小贴片吗?怎么测它是不是短路呢?我用表笔测它的两端是不通的,电压是0.3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共地的有短路?

你的意思是说公共这条线是地线还是说它和地线短路了?没太懂。地线的话去哪找?》

楼主:
各位大佬,有7个按键共用一条线失灵了,这条线连到了主控,目前看整个线路到主控引脚都是通的,是不是可以推测不是断路问题?
是不是楼上大佬说的这条线哪里跟地线(或者其他什么线)短路了?这个思路应该是对的吧?
我自己找了一下,主板的总线插座上有一个针脚是G,还有几个是5V、D-、D+、SG、NT***,BAT***
那条线跟G不通(但刚一碰上时会闪一下大阻值),还有哪个是地线?

楼主:
这个就是主板总线插座

楼主:
这个是主板插座

楼主:
大神们有知道的吗

网友C:
这啥牌子的机械键盘。看轴板很好看啊。还是插拔轴的。

网友D:
从芯片上飞根细铜丝出来,板子接电脑,用铜丝去碰失灵的轴座,看能触发不,能的话飞线修复,不能的话,我也没招,共同坐等大神出招。
话说我有个蓝牙的PAD键盘,之前好好的,某次跟一个新机顶盒配对后,第二天再用就用不了,无论是跟电脑、安卓还是苹果配,都是提示说PIN码不对,但我明明是按屏幕上提示的码输入的,以至于我也觉得会不会是顶上的数字区失灵了,导致看似在键盘上录入了对应的PIN码,但设备接收到的只是最后的那一个回车

网友:
按理说主控应该不容易坏,因为我之前买过几把进过水的,有一把还是蓝牙的带电池的,结果都没问题,全触发。

网友:
查下键的另一端有没有问题,因为有可能某个键另一端有问题导致这些键被主控屏蔽了,我就遇到过

那个电容用途不明,如果别的键没有这路,可以尝试拆掉看看

都不行了,把另一端到主控的线找出来,在主控上短接看看是否触发,这都不触发就是芯片坏了

这是闲鱼上那些小厂套件的吧,经常听说出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啥牌子的机械键盘。看轴板很好看啊。还是插拔轴的。

VGN的v98pro,是最近挺火的客制化键盘,插拔套件是凯华冰淇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芯片上飞根细铜丝出来,板子接电脑,用铜丝去碰失灵的轴座,看能触发不,能的话飞线修复,不能的话,我也 ...

这个问题可以直接接USB的键盘输入PIN码,用蓝牙键盘回车,多试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