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秒杀一台固纬GPS-3030D故障电源并修复

楼主(2023-02-17):
前几天在闲鱼见到一台固纬GPS3030D故障电源,正好我也需要买一个。固纬线性电源在国产里面还是算数一数二的存在,仔细看了卖家的视频后,分析问题应该不大,立马下单付款秒杀。

仔细看了卖家的片头视频,视屏里老板不停的调节电压调节旋钮,机器显示屏电压也在不停变换,老板动作太快,只注意到机器显示屏电压比万用表显示电压高3v多,视频后面老板拨动电流电压选择开关,再拨回来的时候小数点不见了,这个肯定是切换开关有问题,这一细节更加坚定了我的判断。
收到货后打量了一下,感觉机器使用时间不长,前面板颜色一点也没有变色,赶紧把外壳拆了,机器内部吹灰,外壳清理干净。通电测试电压果然不稳,但是用万用表测试的电压是稳定的,看来是表头显示部分的问题,将机器解体,拆下显示面板检查,此开关是双刀双置的开关,里面一共四组开关,用二极管档测电流电压转换开关,已经严重接触不良了,滴入酒精反复拨动开关进行清洗,再次测量已经接触良好了,装好试机,故障排除。
用万用表对比电压,相当准确了,试将电流调节旋钮调节到最小,用万用表短路输出端,在慢慢调大电流旋钮,机器正常工作于CC模式(恒流模式),最大电流可以到3.15A,表显电流也很准确。
调节到12.6V给牧田电动起子锂电池充电,电流控制在550ma,机器工作在CC模式(恒流模式)下,非常方便,这次捡漏了,用塑料口袋装起来放纸箱子里吃灰吧!
值得注意的是,机器后部开关必须置于MASTER档位,否则机器没有输出,修理的时候务必注意。

给锂电池充电0.55A

给锂电池充电0.55A

对比输出电压5v

对比输出电压5v

打理后的前面板

打理后的前面板

做工精良的变压器

做工精良的变压器

对比1

对比1

对比2

对比2

对比3

对比3

装电路板时注意箭头处的底部卡槽,否则会短路。

装电路板时注意箭头处的底部卡槽,否则会短路。

切换开关位置

切换开关位置

内部图

内部图

后部

后部

来货时的样子

来货时的样子

底部

底部

楼主:
用的世界之窗浏览器不好编辑,图片顺序不太对,大家将就看了

网友:
捡漏成功,如此简单的修复,运气好啊

网友:
坏的100元,也不便宜了

网友:
还是变压器的,成色也不错

网友:
是变压器的,成色不错。模拟电源,只要不牵涉到单片机的,风险要小很多

网友A:
捡漏大王,卖家看到会不会哭晕在厕所

网友B:
大哥啊,刚收了两台1830D的电源,我的是调节不了电压,帮我指点下,谢谢

网友:
用的同款,收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捡漏大王,卖家看到会不会哭晕在厕所

卖家是专收仪器设备的,讲究一个快进快出,不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啊,刚收了两台1830D的电源,我的是调节不了电压,帮我指点下,谢谢 ...

机器后部开关必须置于MASTER档位,否则机器没有输出,修理的时候务必注意。
如不是,下个图纸看看。

网友:
收藏一下,用的同款

网友:
老祖宗诚不欺我,果然知识就是财富

网友(2023-08-09):
捡漏真是靠运气,电子产品,捡漏的几率真的不大

网友:
有知识就有底气。

网友:
成色真好,太划算了

网友C:
这么大只的还是被动散热很难得啊,看这款电源背后的master和slave拨杆应该是能够串连用,维修小电器非常的好用。另外好奇楼主的锂电池充电板是什么一个构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只的还是被动散热很难得啊,看这款电源背后的master和slave拨杆应该是能够串连用,维修小电器非常的 ...

给牧田10.8v电动工具电池充电的,就串联了一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