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现在的手机为什么都要把镜头凸出来呢,我的MOTO X30 Pro镜头磕破了

楼主(2023-02-17):
春节期间我的摩托罗拉X30 Pro从口袋溜出来掉到柏油路上,镜头玻璃磕裂了,虽然不影响使用,就是看着难受。还好有戴套,不然曲面屏也要废了,那损失就大了,关键要送修还影响时间。这种摄像头三层叠加凸起的厚度,就算戴套,也只是与摄像头平齐而已,保护效果有限。甚至有些带了套,镜头还是凸出来。搜了下有卖这个镜片16元,准备过段时间换掉。

更新:已经换掉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4657-1-1.html

网友:
都是厂家为了显得数据好看(厚度薄)因为镜头没办法做得更薄,而厂家都是以机身最薄的尺寸来给出数据(厚度)的,这个就是TMD反人类设计

网友:
都是突出的,包括苹果

网友:
追求极致的结果就是这样了,要有取舍,现在的手机摄像头模组都比较厚,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没有这个突出的玻璃,你的镜头已经毁了

网友:
摩友你好,我x30突的好像不多,加上原装套真好齐平
这个突出镜头好像是中高端手机的标志,大概是镜头比较大吧,前几年的很多超薄手机都没有突,甚至还凹进去一点点

网友:
涂点胶水防进灰算了,自己换很可能进灰,难看…

网友:
一般手机壳要高出摄像头才能保护镜头。

网友:
镜头模组很难做薄,厂家为了整机好看,只好单独把摄像头给凸出来。

网友:
确实,感觉现在的手机也没比之前的薄多少,为什么不出几款不突出的

网友:
带套后壳子厚了,镜头上又都是灰

网友:
手机厂商卷出来的,以前都是1/2.3"以下的CMOS传感器,仅6.5mm大小,加上镜头厚度不超过5mm,和后背齐平不成问题
现在手机CMOS越做越大,1/1.5"都是属于千元机级别的了,摄像头模组厚度大又要求手机轻薄,只能凸出来了

网友:
前摩托粉报道,现在摩托的系统怎样,好用么

网友:
用脚都知道是为什么,这也要问

网友:
这边手机要超薄,只有牺牲它了。

网友:
这个只是外面的玻璃碎了,可以换的

网友:
摄像头受光学限制,没法做的很薄,只能凸起了。

网友:
为了追求机身薄和好的拍摄效果,镜片多了,只能突出了。

网友:
镜头比机身厚

网友:
看看小米手机,基本上是凸的最狠的,以前用的华为手机都只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