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黑群晖,如何确定U盘质量?还是直接用一个32G品牌U盘?

楼主(2023-02-17):
如题,一盒子招标时收到的小容量U盘,能用来做引导盘吗?

网友:
有个优盘就行 512m以上 主要是启动时候引导一次 进系统就不用了

网友:
引导盘没问题,多做几个镜像的事

网友:
多备份,坏了换就是了…

网友:
好东西,太多玩法:)

网友:
我用的1G的MLC

网友:
小容量的MLC就行了,如果能不是黑片最好。

网友:
应该试试看有没有SLC的U盘!

网友:
无所谓的,就是开机引导时候会读取一下而已,开机后你拔了都可以,群晖系统什么都是装在硬盘的

网友A:
看到了   东芝(凯侠) ,小容量的   一般是MLC的。 速度不快,但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了   东芝(凯侠) ,小容量的   一般是MLC的。 速度不快,但够用了

这个?标签是东芝的,但是摸着比较劣质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标签是东芝的,但是摸着比较劣质。

谢谢!

这个可能是黑胶,很慢

多备份就行了

顺便问一下:小U盘出吗,刷机之类的要用到小优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能是黑胶,很慢

多备份就行了

U盘做好引导成了3个小分区了,其他空间都没了,怎么做备份?

小U盘不是我的啊,物资管理岗位积攒的,谁用谁去拿,咱不能给拿去卖啊

网友:
又不保存数据在u盘

网友:
群晖引导盘应该不挑盘的,反正我是随便用个1g的垃圾盘都能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U盘做好引导成了3个小分区了,其他空间都没了,怎么做备份?

复制启动盘数据就行了

网友:
128兆的药机里的U盘,安装6.2.3的引导一样正常使用

网友:
闪迪酷豆还是不错的

楼主:
东芝标志的U盘第一个完蛋了,写保护,无法格式化。继续做引导程序,找我一个64M小U盘,哈哈,只有更小,没有最小啊

楼主:
这个U盘应该不错,三星颗粒,MLC,最起码能读出信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