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已解决》制作U盘遇到问题 3267能识别容量和ID,开卡报错flashid not found

楼主(2023-02-17):
闪存是从固态拆下来的,型号tt68g5nara,ID983A95937A51
主控板型号

焊好双面
插电脑识别ID和容量

开卡报错

解决方法在9楼

楼主:
折腾两天了,能用的工具都下载试过了都不行,听说可以添加ID来解决,小白刚开始玩,也整不明白,希望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找新版的工具,试试论坛里的s0312v3

网友B:
东芝的?没搜到这个ID,只有983A95937A50,没有983A95937A51,不知道用983A95937A50的参数行不行。

网友C:
没有参数是指定不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新版的工具,试试论坛里的s0312v3

大神求个链接,找了半天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东芝的?没搜到这个ID,只有983A95937A50,没有983A95937A51,不知道用983A95937A50的参数行不行。 ...

估计问题不大吧,不知道怎么手动操作,求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参数是指定不能行

是不是能识别出来正确容量,就证明主控可以支持呢?

楼主:
已自行摸索着解决,首先打开UFD ALL DBF文件夹下的主控支持闪存ID列表的数据库文件,找到东芝闪存的ID列表,随便找一个和你ID差不多的ID改成你的闪存芯片ID,保存关闭。(这里有赌的成分,幸好我赌对了)
然后再搜索下FORCE,搜出来一个文件名字叫forceflash的扩展名是.set的文件
右键用记事本打开,通过搜索98,3A,95,93,7A,5  找到了98,3A,95,93,7A,50,接着把50全部替换成51,保存退出

接下来就是开卡了,一路小跑最终pass

速度有点慢,好在比较稳定,就这样了不折腾了,做个U盘启动盘备用,64G也能放不少镜像够用了

上瘾了拆了以前的手机硬盘,买了主控,坐等到货继续折腾做几个U盘

楼主:
引用 楼主:
估计问题不大吧,不知道怎么手动操作,求带

根据你的提醒我已经用这个的ID成功开卡了,非常感谢!

网友:
恭喜啊      最近在玩     群联   有点不好玩

网友D:
焊功有点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功有点惨!!!

还行吧,都是一次性成功,主要引脚旁边也都是元件,再就是焊油有点多还没擦干净

网友:
你的问题    我也想知道         这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