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山寨11万转风机;请教重绕

楼主(2023-02-17):
山寨的一般是301v 11万转风机是3相无刷的;传说正版的是2相还是单相无刷.
黄鱼上收了一个坏的想重绕才发现和别人的不一样……我这是三极. 不会算圈数;请教各位大佬想改7.4v和12v这2个电压;手上有0.55的线;请问一下多少圈?

网友:
把线绕满,三极一样匝数就行了

网友:
好像是徕芬等高速吹风机,三相能避开戴森单相专利。建议拆绕组时数圈数,线径比之前粗只能少绕些,尽量绕满。

网友:
粗线 低压暴力

网友:
看看11万转是啥样的,

网友:
去看淘宝相关评论,据说6圈的样子

网友:
看风机参数挺 暴 力

网友:
11万转,有驱动板吗

网友:
记得高压输电有11万规格,我说怎么这么眼熟。

网友:
11万转参数挺暴力

网友:
11万转速,不可想象,轴承承受得住吗?

网友:
只能看看了,11万转都看不过来

网友:
一点也不懂,只能看看。。

网友:
能不能11千转呀,这种轴承8K以上应该有点困难了吧

网友:
这转速超出我的想象

网友:
轴承是啥样的

网友:
这么高的转速,噪音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