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翻车:后面其实就是卡扣,无需拆面板

楼主(2023-02-17):
今天拆了近十年的老钟,以为是螺母固定,将面板拆了,才知道是不用拆面板,它中间机芯没有用螺母固定。
反过来一看,果然,卡扣固定的。唉,失误,多留意一下后面就好了。

网友:
没事先观察 在动手下次

网友:
面板拆碎了,有些可惜,自己再DIY一个吧。

网友:
打印一张钟表面的纸,贴到纸板上

网友:
最终还是要拆面板的,因为要装表针

网友:
用硬质板重新画一块表盘

网友:
在拆之前先研究一下,这个有点过了。

网友:
表盘裂开了小问 题,再打印自己做一个

网友:
面板早晚要拆的,只是不必拆表盘

网友:
上502,粘粘还能用,

网友:
再做一个表盘,复印店就可以

网友:
找个光盘,或者什么板之类的,或者让孩子自己在板子上画一个,直接diy了

网友:
表盘胶水粘平了就行了,缺字不影响理解

网友:
奇怪,机芯轴套按理应该有一颗螺母固定在表盘上的,卡扣在后面固定第一次见 。

网友:
卡扣固定的

网友:
很简单找块有机玻璃从做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