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组装电脑NAS,openmediavault系统OMV安装试玩

楼主(2023-02-17):
自己组电脑装NAS,openmediavault系统OMV。安装试玩。

CPU用的INTEL G4560

DDR4 8G 内存,插上电源,键盘,显示器,一定要插上网线!开机~

用的HBA硬盘阵列卡

开机自检可以看到HBA卡的信息

制作启动U盘就不用说了,太小儿科了,然后选择U盘启动

OMV

安装

下面都是选语言啊、选国籍啊、巴拉巴拉~之类的。看情况选就是了,无脑下一步。

设置一个ROOT密码

选择安装的硬盘,别选错了,这里有一个是启动U盘

然后会提示分区啊~格式化啊之类的

这里是选择镜像源的地址,一定要选中国的,选外国的网速非常慢,到时候更新都更新不了,更别说安装软件插件了

HTTP代理,有你就填,没有就留空就是了

OK安装完成,先拔掉U盘,然后回车,会自动重启。

重启完成后,会在屏幕上看到IP地址

网友:
原来omv有x86安装包,现在才知道

网友:
G4560的功耗不低呀。

楼主:
然后又插上小米的智能插座,看了一下整机功耗

    34W还可以吧~

看到NAS的IP地址后在浏览器输入地址登录,用户名:admin  密码:openmediavault
登录成功,第一步安装更新!

更新完成之后,安装docker,在win10系统开始菜单里找到Powershell,如下图

打开后输入: ssh root@ 你的NAS IP地址 回车

输入YES

输入你的ROOT密码!请注意是ROOT~密码,输密码的时候屏幕不显示,不用管他输完直接回车

然后输入这行代码:wget -O -https://gitee.com/ggdxwz/packages/raw/master/install | bash
回车之后等待完成就行了。在PowerShell直接点击鼠标右键,就是粘贴

完成之后回到OMV管理页面刷新一下,omv-extras就出来了

OK  Docker 安装完成 Portainer 也安装好了,尽情的玩吧,有好多好玩的,甚至可以让NAS自己赚自己的电费网费~

网友:
其实个人家用不搞外网访问的话一个openwrt加smb就好了,再简单点一个WIN2003或者WIN7也行,简单方便

网友:
赶上直播了

网友:
这是debian吧,简化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然后又插上小米的智能插座,看了一下整机功耗

怎么自己赚电费、网费?具体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自己赚电费、网费?具体说说!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求问装完之后客户机上用什么软件,手机上用什么软件啊

网友C:
功耗有点大啊,但是感谢分享这个详细的教程。如果能控制在18W左右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问装完之后客户机上用什么软件,手机上用什么软件啊

第三方软件很多的~,百度一下,各种各样的,根本不是问题,开源软件也有很多,我个人用的Unas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自己赚电费、网费?具体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耗有点大啊,但是感谢分享这个详细的教程。如果能控制在18W左右就完美了 ...

这功耗根本不是问题~嫌弃的话,用树莓派安装这个系统也可以,功耗很小

网友:
谢谢啦!我回家再研究!

网友:
佩服可以把这些玩的明明白白的大神,自己有十多个主板低功耗或者多网口的千兆在吃灰中,只有把这些扔鱼塘便宜处理了,前几天还收了双网口V1235的CPU小主板整机,1U主机外加四盘位的主机玩不了扔鱼塘,随便回点本也好

网友:
上1037U主板估计功耗就十来瓦了

网友:
怎么自己赚电费、网费?具体说说!

网友:
请问开机那个选ISO的菜单是用什么软件弄的?是在移动硬盘(U盘)里安装了多个ISO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