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这个童车轮子怎样拆下来?

楼主(2023-02-17):
孩子的童车轮轴磨旷了,打算加点油,但轴头的护盖不知怎样取下来,撬不动。请熟悉的师傅,帮一下忙,谢谢。

网友:
打孔加油密封

网友:
这是大力出奇迹的时候了

网友:
电磨磨掉螺栓圆帽,然后找根同样规格的长螺栓替代。

网友:
有备用轮就“大力出奇迹”,没有就到此停手,这玩意好像是一次性安装

网友:
前轮轴铆接,后轮轴宝塔头倒刺压入,很难拆修。

网友:
从缝隙打油吧,这种是一次性的,就没想给维修的

网友:
这个就是撬的,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
用电吹风吹一下

网友:
这个东西好像一命货

网友:
边盖撬开看看啥结构再说

楼主:
谢谢解答,暴力拆解吧。

网友:
一次性的,塑料的不需要加油,

网友A:
直接轴缝隙滴油或撬开盖板注油都可以。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B:
边上滴油浸润吧,再不行把轮子丢到油里面泡一个小时

网友:
这种轮子磨旷了加油也没大用,可以考虑换轮子,还可以考虑加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边上滴油浸润吧,再不行把轮子丢到油里面泡一个小时

这个方法好,解决一切加油问题

网友:
这种盖就是一个塑料扣件,用薄口的一字起子撬,就可以撬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轴缝隙滴油或撬开盖板注油都可以。

太旷了,机油根本存不住,打算用黄干油,但注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