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视开机白色竖条还有修的价值吗

楼主(2023-02-17):
2016年的老电视了,出现白色竖条,位置固定,是不是白条对应的那个COF坏了,修复cof要压屏机,估计不上算。

网友A:
恭喜你,有换新电视的理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你,有换新电视的理由了

其实也不怎么看电视

网友:
可以考虑换了吧

网友B:
这种情况属于液晶电视机屏幕的【坏点】,这是硬伤,无法修复,只能换屏。不过,换屏的费用很贵,差不多可以买一台新电视机了。

网友:
有必要换,也可能是屏线接触不良呢,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就是!不管怎么说,先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属于液晶电视机屏幕的【坏点】,这是硬伤,无法修复,只能换屏。不过,换屏的费用很贵,差不多可以 ...

我感觉不是坏点,因为那个段是规律的,大小,颜色都是固定的,坏点分布一般是不规律的

网友:
等大神出来解答,值得菜鸟学习一下,。

网友:
现在的液晶一般把垂直的COF做到面板里面了,维修难度相对要大些,要看具体得面板型号。

网友:
这种情况除了大锤没有啥高招,压屏,不保修。不敢折腾了,换新吧。

网友:
拆开看看极知道了

网友:
不值得修了,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