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电镀法翻新电池簧片

楼主(2023-02-17):
一部咏梅袖珍收音机的电池簧片被电池液腐蚀变色了,采用镀镍试试翻新,

电镀液用白醋加少量食盐勾兑,醋与食盐两者比例我没有准确量,大概80:1的样子,电镀电流不要太大,大了镀件会发黑,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电镀电源极性不要搞错了,镀件必须接电源负极,正极接需要镀的材质件做电极

上一次(第一次)试验电镀,给扬声器网罩电镀铜失败告终,希望这次(第二次)电镀镍能成功。
接下来看具体怎样操作。

电镀小知识

电镀就是利用电解原理在某些金属表面上镀上一薄层其它金属或合金的过程,是利用电解作用使金属或其它材料制件的表面附着一层金属膜的工艺。
电镀时,镀层金属或其他不溶性材料做阳极,待镀的工件做阴极,镀层金属的阳离子在待镀工件表面被还原形成镀层。为排除其它阳离子的干扰,且使镀层均匀、牢固,需用含镀层金属阳离子的溶液做电镀液,以保持镀层金属阳离子的浓度不变。电镀的目的是在基材上镀上金属镀层,改变基材表面性质。

电镀需要一个向电镀槽供电的低压大电流电源以及由电镀液、待镀零件(阴极)和阳极构成的电解装置。其中电镀液成分视镀层不同而不同,但均含有提供金属离子的主盐,能络合主盐中金属离子形成络合物的络合剂,用于稳定溶液酸碱度的缓冲剂,阳极活化剂和特殊添加物(如光亮剂、晶粒细化剂、整平剂、润湿剂、应力消除剂和抑雾剂等)。

电镀过程是镀液中的金属离子在外电场的作用下,经电极反应还原成金属原子,并在阴极上进行金属沉积的过程。因此,这是一个包括液相传质、电化学反应和电结晶等步骤的金属电沉积过程。

首先电镀液有六个要素:主盐、附加盐、络合剂、缓冲剂、阳极活化剂和添加剂。
电镀原理包含四个方面:电镀液、电镀反应、电极与反应原理、金属的电沉积过程

(以上摘自网络)
更多电镀知识及详细操作方法,安全注意事项,请自行网络搜索

被腐蚀了的电池簧片

翻新后效果

簧片材质是铜,初步清理一下,用白醋泡了一晚。

再用电刷刷,尽量把簧片上的锈清除干净一些

最后清除完的样子

电镀液用白醋加少许食用盐勾兑,两者比例
大概80:1的样子

镍用之前组锂电剩下的纯镍片

电镀电源用自制的可调 LDO线性电源模块,
有0-60V18A的数控电源懒得拿出来占地方,调整电压来控制电镀电流,电流控制在200mA内

重点来了,镍片接电源正极,镀件接电源负极,电镀前需先电解一会镍,让镍电解到电镀液中,电镀液中有一定浓度的镍后就容易镀上去。
电解的时间不用很长,十来分钟就可以。电解结束后负极换上镀件,即可开始正式电镀。

电解时我这里负极接的是一段铜线,

开始电解镍,电解电流可以大一点,电流大电解速度就快。
我先用120mA的电流

镀槽需要用不导电材料的

电压3V,电流111mA

电解过程中负极会释出大量的气泡,电镀时也是一样

电解完毕,可以看到镍片已经被电解了一层

电镀前镀件需除油,不除油镀层就容易脱落,我是放酒精里涮一下。
把负极铜线拆掉,换上镀件,就正式开始电镀。其实负极铜线也已经镀上一层薄镍了

电镀过程就没有拍照了,其过程情景与电解时是一样。电镀时间我用了1个小时,一小时后镍片就成这样了快电解完了

镀件簧片已经镀上一层镍,虽然不是常见的那种亮晶晶电镀件,但总算镀上去了。要镀成那种亮晶晶,要很多道工序,业余条件下很难做到。

由于灯光拍照技术因素图片很难拍出真实的颜色,实际是比图片中好看很多

换个背景拍

最后贴一段电镀过程中的情景视频:

折腾完毕,没有像上次一样于失败告终,这次算是成功了一半吧,感觉还算满意。

用过的电镀液不要倒掉,把杂质滤掉留着下次用。

电镀液(右)已经泛黄

谢谢观看!
鼓掌撒花!

网友A:
涨知识了,快说说电解液配方。

网友:
哈哈,楼主做的电源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涨知识了,快说说电解液配方。

电解液配方,帖子开头就说了啊

网友:
楼上的没仔细看帖子里的内容,电镀液就是白醋加食盐,呵呵,学习了。

网友:
我是环保局的,楼主违法排放工业废水,罚款30万,请配合我们的工作

网友:
不错,学到一招了

网友:
没有镍片可用的话,拿段不锈钢也可以当做正极镀镍用的

网友:
电镀后那个铜丝和弹簧圈弯折几下会不会起壳?

网友:
真不错,自己家就能电镀了,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用这种方法先除下锈

网友:
有意思,复习了一下化学知识

网友:
数码之家开始搞电化学了,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B:
学习了,原来白醋加盐就能当电解液啊,这电解液估计也能喝

网友:
这个以前搞过,电解过程产生的气体很刺鼻

网友:
这个很实用,学习一下

网友:
物理化学都用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原来白醋加盐就能当电解液啊,这电解液估计也能喝

调凉拌菜就是这些调料啊!

网友:
这个帖子好评。学习了

网友:
又学到一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