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差线性稳压器LDO XC6206 高压6203 7133 7530 低噪声RT9193 老货AMS1117 78L05

楼主(2023-02-17):
我发现特别多,也很便宜。
输入输出的压差很小0.2-0.3V

低压差线性稳压器LDO XC6206  7133 7530
高压6203

低噪声RT9193

老货AMS1117 78L05

希望大家好好整理下。

大家折腾小电子产品经常用到的LDO都有哪些?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575644

网友:
就这一张就可以了,类似型号参数基本差不多

网友:
没看到有输出电压6V和9V的LDO

楼主:
表头里的6203是SOT89的,高压的,

ME6203A33PG SOT89 微盟 6203A-3.3 耐高压低功耗LDO 只做原装

这个LOGO好像是微盟的?

网友:
用过7133,低静态功耗,改了一个鼠标很小容量电池可以用好久!

低静态功耗和负载电流不能均得啊,

网友:
高压的电流就得小,压差部分都是芯片承受了。

楼主:
日本理光的要好的多。。。。。。
产品手册压缩包

下面这个叫台湾立绮。。。

https://www.richtek.com/Products/Linear%20Regulator/Single%20Output%20Linear%20Regulator/RT9193?sc_lang=zh-CN

网友:
LDO资料不错,很有用。

楼主:
这里面,烂牌子,杂牌的特别多,建议大家尽量买原装正品的,一般自己就买5-10个的。

小结一些使用参数和脚位:

                     MAXV       MAXI          PIN
HT7133             24V      0.03A          GNDINOUT
HT7533              24V      0.1A          GNDINOUT
HT7333             12V      0.25A          GNDINOUT
AMS1117          12V      1A                GNDOUTIN
XC6220              6.5V     1A250mW         N/C
XC6206            7v       0.25A
250mW      GNDINOUT

ME6206A(3PIN),  40V
RT9193(5PIN),     台湾立绮的,。。。。

此外还有:
SPX1117 (3PIN),
PT5110(3PIN) ,
SPX3819(5PIN),
TPS73733(5PIN),

网友:
有用的资料,不错。

网友:
ldo最大输入电压也是35v了,有时候电动车最高100v的输入,就不能用了。

网友:
1脚都是地,2脚都是输出

网友A:
山寨的太多了。  像78XX  79XX山寨几十年了,都不知道谁最先出的的

网友:
不错不错,整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寨的太多了。  像78XX  79XX山寨几十年了,都不知道谁最先出的的 ...

是啊,国内起码有20个有名字,,,30个没有名字的公司,都在做LDO

网友:
花党最近比较魔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山寨的太多了。  像78XX  79XX山寨几十年了,都不知道谁最先出的的 ...

是啊。价格也做的超低了

楼主(2023-03-20):
其实我们自己并不需要那么高的输入电压,4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