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X折腾』朋友的杂牌蓝牙耳机修复(LP-BT71)

楼主(2023-02-17):
『X折腾』朋友的杂牌蓝牙耳机修复

同事老婆的,也算朋友。
LP老婆型号?

拆开一边先看看,存放电池的

再拆另一边,嗯哼,线断了

这种耳机线还不好焊,得下点功夫。

充电口,上面是芯片,重新焊接后

全照。其中一边耳机塞没有了。

哈哈,又能搓一顿饭了。

网友A:
总觉的头戴式的蓝牙耳机比耳赛式的音质要好,修好戴着在室内用用还是不错的。

网友:
看见杰里芯片就觉得很低端,是不是我的思维固化了?

网友:
芯片周边好干净,杰里芯片好强大。

网友:
杰里主控,神秘的型号

网友:
同为小米10s,嘎嘎

网友:
电池容量还可以,续航应该不错吧!

网友:
现在手机很少使用有线的耳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觉的头戴式的蓝牙耳机比耳赛式的音质要好,修好戴着在室内用用还是不错的。 ...

最近迷上了头戴式的,同价位的头戴式耳机比耳塞好太多了。

网友:
晶振的体积不少。

网友:
看电池尺寸,应该比耳塞式的工作时间要长吧。

网友:
中间有防拉扯线

网友:
不太敢拆,今天手欠,把同事的一个电话手表换电池,然后确实可以开机了,但屏幕一半正常,一半成了射线,翻车了。

网友:
这个是挂在脖子上的,之前有一摸一样的库存货,几块钱一条

网友:
这个朋友交定了

网友:
芯片周边好干净

网友:
充一次电也不知道能用多久,另外,朋友的老婆漂亮吗

网友:
这蓝牙耳机看着有些山寨。

网友:
入耳式耳机戴不稳,所以退而求其次买这种挂脖式,即使掉了,也挂在脖子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