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0.58寸交流电压表的表头AC30-500V 无需外部电源

楼主(2023-02-17):
买了两年 不知道装哪里用,

可调电位器是校准用的吗?

看做过 元件质量还不错啊

网友A:
用可控硅模块做一个调压插座,再把这个表头装进去

网友:
火线零线间距太小,有些不安全

网友B:
买过电压电流二合一的,电流准确度没谱,电压情况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可控硅模块做一个调压插座,再把这个表头装进去

是啊,无聊的很。
带电钻会不会烧了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过电压电流二合一的,电流准确度没谱,电压情况忘了。

可能是互感器被其它磁场干扰,功率计插座里检流电阻方案好些。楼主表头曾经在网上想过,担心DIY麻烦和质量不好,最后买功率计插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无聊的很。
带电钻会不会烧了它??

带有刷的,不会烧,一般用在角磨机上,降低转速打磨一些东西

楼主:
其实交流电流也是取样后滤波成直流电压的。

网友:
果然是严重吃灰了,看起来很新,电线皮都老化了,直接从插头根部裂开,要用的话,得换线了

楼主(2024-02-13):
大概的电路图

网友:
电压够宽的

楼主:
有图纸了,能改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