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个蓝牙音频接收器

楼主(2023-02-17):
买音响送的,采用14B9B单芯片方案。

楼主:
这个是蓝牙几点几的?有资料可以跟帖。

网友:
只知道是中科蓝讯的,其他没有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后期的管收发文件

网友B:
这个效果不会太好吧

网友C:
用处不大吧,一般电脑都有蓝牙

网友D:
为什么还有MIC?可以当手机话筒用吗?

网友:
感觉还可以,老东西了

网友:
手头有一个同款的,没拆开看过,接在功放机上当蓝牙音响用。

网友:
这蓝牙音频接收器看着做工还可以。

网友:
蓝牙音频接收器

网友:
看着还不错呀,硬封芯片

网友E:
省了有线的耳机了。

网友:
送的也就那样了。。。
功能实现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还有MIC?可以当手机话筒用吗?

通话用的,接打电话模式,声音来自这个MIC。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处不大吧,一般电脑都有蓝牙

这个是给音响用的,不是电脑用的,USB供电,3.5耳机孔输出音频信号,用来播放手机(或其他蓝牙设备)的音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效果不会太好吧

音质跟普通音响内置的蓝牙差不都,配合小米K30Pro 距离30米左右(室外无遮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后期的管收发文件

不支持传文件,只是一个普通的音频接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省了有线的耳机了。

输出没有放大,插耳机音量比较小。配合买的那个音响,音量是足够的,这样放手机音乐,笔记本音频就不需要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