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维修福禄克17B电池弹片

楼主(2023-02-17):
万用表不开机了,以为是电池没电了,毕竟2年都没换过了,就买了新电池,结果换上还不开机。

检查发现电池弹片有问题,一掰就断了。

尝试用锡焊结果不行

那就用紫铜做个弹簧触片吧。

焊接大单体电池用的紫铜片,裁剪下,焊接

搞定。

网友:
紫铜有弹性吗?

网友:
应该是黄铜,紫铜软

网友:
可能还是买新的簧片来换掉,比较可靠一些吧?

网友:
镀镍,镀金挨个试试

网友:
楼主的标准能用就行两年换一次应该没事

网友:
巧手回天了

网友:
含个铁锂电上去

网友:
早已告别1.5V电池了,直接用一块3.2V电容电池代替。

网友:
还好,不是电池漏液。

网友:
不错不错,葫芦壳又焕发了生机。

网友:
有材料有工具就是好。
别纠结有无弹性,楼主这一看就是能定期换新表的,将就用得了。

网友:
弹性不足吧

网友:
不锈钢自己弯一个

网友:
铍青铜比较硬,磷铜弹性比较好

网友:
磷青铜有弹性

网友:
楼主可用不锈钢片做一个

网友:
不是电源漏液就好。

网友:
为什么弹簧片会断呢?

网友:
用磷铜片做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