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为了发个帖子,刚买了一个小巧的彩屏锂电点焊机,趁热乎把它拆了!

楼主(2023-02-17):
先看一下这个锂电点焊机的介绍,对付一般的18650电池似乎没问题

可以预热,电焊脉冲可调,可以多脉冲

还有一些基本设置,功能上比较完善了。

外壳是铝合金的,面板上有四个小螺丝,很好拆。

拆开后有两个高倍率锂电包并联,标称5000毫安时,这是正面

这是反面

这是拆掉屏幕,屏幕下有两个大功率MOS。反面还有两个,一共四个。

主控是stm32f

留有烧录接口

其他电源管理芯片

这个点焊机整体做工非常好,小巧便携,还能当做充电宝使用,用它焊接0.2以下的镍片毫无压力,准备用它给一台飞利浦吸尘器更换一下电池,现在遇到一点小问题,怎么才能无损的拆下原机带的镍片呢?

楼主:
这是拆下的屏幕
屏幕反面,用8个插针和主板连接

楼主:
用料不错,大铜块

网友:
165+15运费,四管1100A,说是能点0.25的镀镍,电池内阻可有1mΩ?

网友:
看着不错 好用不?

网友:
这种点焊机轻度使用可以用很久,重度使用就不行了,点焊相当于大电流短路放电,对电池损耗非常大,寿命不会很长,等电池内阻一高,就焊不动了,要想稳定,建议用超级电容的,那个玩意放电电流猛,寿命也高

网友:
很想有又用的少,先观摩

网友:
看起来不错的样子

网友:
做工是挺不错,但输出上KA的电流,觉得还是有点难为这小锂电了

网友:
不错的小工具

网友:
瞬间电流大

网友:
看着不错,短时间用应该可以。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都用上STM芯片了。价钱贵不贵?多少米一个?

网友:
持上去是不错的,使用效果呢?

网友:
标称5A电池,两块并联为10A,焊接电流1000A,100C放电,这么牛吗?

网友:
看不懂电流是如何采样的。

网友:
电池换成电容会不会更暴力

网友:
手绕充磁线圈,接在楼主点焊机,先试试给退磁钕铁硼充磁,成功的话可以修复电动车退磁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