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vga工程线和vga成品线怎么个接法?

楼主(2023-02-17):
单位里有一个投影仪,使用的是预埋的vga工程线+接头,现在想换个接头。预埋工程线是红 绿 蓝 3根粗线+黄 绿 黑 橙 棕 红 6根细线。见图1 。而vga成品线是 红 蓝 黄 白 透明白 5根粗线+绿 黑 橙 棕 4根细线。见图2 。一样都是9根线,因为颜色和工程线对不上,所以讨教各位,这个应该怎么接?

网友:
你得看另外一头是如何接的,两头针脚对应就好。

网友:
把另一头拆了对一下呗

网友:
这个是标准定义,随便翻一个显示器的维修手册,就知道定义了。

网友:
换条HDMI线呗啊哈

网友:
百度一下线序。或者万用表对着测一下

网友:
工程线真好

网友:
用万用表对着测一下最保险!

网友A:
很早之前接过  只需要接五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早之前接过  只需要接五根线

请问是接哪几个针脚?查了百度,说投影仪要接9根线才能正常显示。你说的5根线的接法对投影仪适用吗?

网友B:
R G B H V 这5跟线是根本,是主要负责信号输出的, 另外需要SCL SDA 这2跟线是让信号源知道显示设备信息的。只有5线即可显示,但是先要好点的效果,就需要7线。  当然地线必须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R G B H V 这5跟线是根本,是主要负责信号输出的, 另外需要SCL SDA 这2跟线是让信号源知道显示设备信息的 ...

就是最少接8根线是吧

网友:
你这成品线还不如工程线材,工程线的RGB信号看起来用的应该是单独屏蔽线,你这成品线没有!

网友:
果断工程险做2个头
何必拼接

楼主:
上来回复下,线已接好,用表一个一个针脚量的。还是3+2的接法,1 2 3 13 14 针接线,R G B 行同步 场同步
。投影能正常显示了,就是用手机拍照片时有一根竖的条纹从上往下滚动。不知是线接错了还是咋的,请高手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