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下载了个openwrt多了个在线用户?

楼主(2023-02-17):
这啥情况?

网友A:
连接到人家服务器上去了,注意数据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到人家服务器上去了,注意数据安全

电脑问题,电脑用Office Tool Plus安装过Office。

网友:
感觉是外网接口地址吧?你家有公网IP?

网友:
看下网上邻居,有没有

网友B:
特别想请教这个数据安全的问题,是在哪里发现或者哪里查看,因为我用的软路由系统也是隔壁论坛下载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特别想请教这个数据安全的问题,是在哪里发现或者哪里查看,因为我用的软路由系统也是隔壁论坛下载安装的 ...

openwrt里面的一个访问限制的插件看到的,具体不记得了,最后确认是自己电脑里激活办公软件的服务器。

网友(2025-03-13):
想想还是搞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