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请教大家:DELL 7020 USB接口问题:控制器没有足够的带宽可利用为usb

楼主(2023-02-17):
DELL 7020 前后均有USB3.0插孔,但插3.0口的移动硬盘,显示“控制器没有足够的带宽可利用为usb”,速度只有20M多点,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在后面才能有3.0,前面不会有的。。。后面先确认是3.0口,没有占用情况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后面才能有3.0,前面不会有的。。。后面先确认是3.0口,没有占用情况下。 ...

不懂品牌机最好先了解一下,DELL等很多主机都是前面3.0,后面才是2.0的USB。

网友:
你问错地方了吧?问问DELL的客服很难吗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驱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懂品牌机最好先了解一下,DELL等很多主机都是前面3.0,后面才是2.0的USB。 ...

后面也有3.0的,

网友:
如果是 optiplex 7020 ,手册里7、8页有写:  https://dl.dell.com/topicspdf/op ... s-manual2_zh-cn.pdf
其他系列的7020自己官网搜手册也不难

楼主:
谢谢各位,3.0接口WD移动硬盘用3.0数据线在其它电脑3.0接口使用,传输速度115M,在DELL OptiPlex 7020 前后USB3.0接口使用,均发“控制器没有足够的带宽可利用为usb”,速度只有20M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驱动问题?

电脑是WIN7系统,也装了3.0驱动,但还是不行,是否要重装系统?

网友:
把USB3.0的驱动卸载掉,再重启电脑,DELL官网下载USB3.0的驱动,重新安装下,我现在用的就是7020

网友:
参考下11楼吧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的朋友,问题已经解决了。卸载WIN7 ,重新安装WIN8.1后 USB3.0速度就100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