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做电摩合适电机

楼主(2023-02-17):
前滚珠轴承 DC3.6V 72W 高速 补偿式碳刷 充电型手电钻 545 电机
单哩就能跑起来,,还有轴承

网友:
20A不是一般电池能够出来的

网友:
这么大功率做电磨,还单锂电池??

网友:
额定72w?启动电流得多大?单节电池受得了

网友:
电流好大,导线也会很粗

网友:
单锂只能索尼系列 c6  之类的才能满足。

网友A:
发现很多人对功率的认识极其肤浅,最大功率与使用时的功率有很大区别,好比汽车,标称200马力的汽车比比皆是,实际匀速在路上开的时候20马力就够了。这个电机也是这样,做电磨使用,空载电流也就是1安培左右,正常磨的时候,最大电流也就是几个安培,用普通动力锂电池完全没有问题。

楼主:
用不着最大功率,,又不是吃最大力。。提高容量可以二个并联。

网友:
用3.6V电机,最大问题就是合适的锂电池保护板不好找,我做的一个这么大电机配26650动力电池,标称40A的保护板启动就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现很多人对功率的认识极其肤浅,最大功率与使用时的功率有很大区别,好比汽车,标称200马力的汽车比比皆 ...

不错,就是这个认知。
但很多人都不知道。

网友:
不错 可以玩玩

网友:
做好后告诉大家使用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