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动车用的直流空开和交流空开有何区别?

楼主(2023-02-17):
我的电动车最近空开老是跳闸。
最明显的问题就是颠簸一下跳闸或者停车后也跳闸。暂时换个家用的交流空开上去用,拆开看看这个直流空开有何差别。

这东西,拿在手上晃动也会跳闸,看来问题就出在空开身上。不是电动车其他地方有问题。

用电钻去掉铆钉孔。

拆开发现里面和交流空开一样嘛,没啥特别的。

除了触点有点腐蚀,其他地方都还好嘛。

临时换上家用的交流空开,正常行驶,没啥问题。

网友:
这个不分的吧。屋子都是这种空开

网友:
没看出交直流的有什么不同

网友:
直流空开安装时按电流流向安装,电机保护用D型的。

网友:
可能灭弧罩有点区别,直流灭弧困难

网友:
DZ应该是启动用空开吧,和直流交流有啥区别!!

网友:
抵押直流空开有必要灭弧吗

网友:
直流与交流的区别在灭弧罩,因为直流不过零,所以比交流灭弧困难些

网友A:
D开头的应该是动力开关,不是指的直流吧?

网友:
直流和交流空开好像主要是灭弧地方区别

网友:
能用就行,我的三轮车自己装了一个从电表上拆下来的

网友:
感觉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
直流需要更强大的灭弧能力

网友:
用几天没事,过后再买一个换上

网友:
我一直没觉得电动车这个空开有啥用,反正问题很多,经常坏,我新买的车,空开3个月就坏了
以前的车都简单的用个保险丝,反而问题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D开头的应该是动力开关,不是指的直流吧?

是的,比如空调。电动机,

网友:
100V电动自行车用的一样的,你买个家用的就行了。。。

正规的那种带磁铁,据说对直流电弧有效果,。。。

网友:
工作原理应该有些微区别的!

网友:
如果只是起个断路器的作用,就直接用家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