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快克303D焊台密码重置方法求助

楼主(2023-02-17):
快克303D焊台忘记密码了,现在调不了温度。想知道怎么重置密码

网友:
记得应该是左右键长按就可以。

网友:
主板有复位键

网友:
长按住左右键开机

网友:
开机后,上下键长按,861DW风枪也是一样方法

网友:
这个是仿品

网友:
左右键长按就可以

网友(2024-03-14):
过来学习一下,谢谢了!

网友(2024-10-04):
学习一下,这个应该没假货。

网友:
应该是左右键长按就可以。1000,9999

网友(2024-11-22):
实在试不出密码的哈,主板上 应该有复位按键,拆开试试

网友:
拆开复位下主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