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白光hakko FX-951焊台详细介绍以及A15版本和A17版本的新旧对比

楼主(2023-02-17):
为了广大的白光焊友,方便大家收藏 FX951 个别发个.比较帖.

白光 FX-951 51
FX-951的特点
  • 高热回温特性・・・快速恢复至设定温度
  • 设定温度200~450℃:可以1℃为单位设定
  • 省电功能:30分钟后关机设定 关机时间.
  • 可设定睡眠时间 10 ,20分钟
  • 可互换烙铁头:专用T12系列有80多种
  • 温度精度・・・ ±5℃
  • 加热器功率 :70W
  • 可以关闭调温钥匙功能

开箱图

A 17版开箱图

依次配件
从左到右...
电源线、温控台、烙铁架、烙铁套/连接线等。
连接器组件,说明书等.

下面是主机的具体参数.

1.主机
尺寸  80mm 宽 x 131mm 深 x 137mm 高 (包括开关)。
它重1284克。 较A15要轻30克左右

据说白光正品开关的关闭开关是一个白点.这纯粹是扯淡

海鲜市场,居然钥匙要8元钱.这个只是具有收藏价值.
剪个会员卡.帖成黑色就可以了.

关于这个调温钥匙,生产线上还是有用的.
不过可以通过设定取消和拜托他使用调温
无需用胶布,甚至破坏性的,移除发光器部件

方法:
按住 上,下 键 开机,
进入设定 4  ,修改就可以实现无钥匙进入调整

主机外形没有任何区别  A15 ,A17一个样子

2. 烙铁芯,套筒和连接器 fm-2028 组件 尖端套管 (图片 ⇩ 黄色)和 连接器盖 (图片 ⇩ 蓝色)
可以拆卸/组装。

单独购买这个fm-2028  要380元.

3. 烙铁架 FH200-02 同样是 蓝黄涂装

尺寸为 84 毫米宽 x 166 毫米深 x 133 毫米高 (包括螺丝突起)。
重量为440克。

左右声道负责一个通断开关. (后面金属的声道插孔)

这个烙铁架 是铝的.

后面是一个 微动按压开关.用3.5寸 音频线连接.

当烙铁手柄放在支架上时,负载像跷跷板一样移动支架并推动
微动开关(红色箭头),挪开手柄后.有个弹簧负责推开挡板
实现断开,

(此图少个弹簧)
这个微动开关, 带一个4.7k 的电阻. 接在 左右声道线上
可能是减少逻辑判断的开销,不接这个电阻也是一样的.
这个微动就是 电热水袋安全开关. 我拆下一个用上了.

4 其他几个部件

例如海绵.

高温垫(取用/更换,烙铁芯工具)

睡眠音频开关线 3.5的

安全电缆插脚插口品字形母头,和一个特殊的3脚插头。 长度约为1.5m。

插头比较特殊. 还可以配套使用一根转换头
接地线 ,这就是这种插头的特殊用途.国内很少有这个配件
所以就必须更换一个特殊插座,或者更换一根pc,电源线

钥匙

各种 烙铁芯

5 .各个部件的连接

A手柄 ,烙铁芯连接  FM -2028

B ,休眠开关,与烙铁架的连接

B.手柄与主机的连接

6.开机测试 0到350℃ 的时间
需要19秒 ,实际上,所谓休眠温度就是200℃,低于 200,无法设定.

HAKKO FX-951 新旧对比 FX-951 是一款超过 10 年的畅销机型,并进行了一些小改动。
作为参考,我将几年前的型号 A15 与当前A17 的版本进行了比较。

表面上看不出,

是啊,有个 休眠开关, 标签.那都不是重点
真正的区别是重量

A17 才 1284克

A15 有1306克
当然,你会问 220v 的A15 变压器有区别,答案是

220v 的A15 仍然是 1310克,这个误差,无算的,

很肯定的说现在的A17版本是一个简化版本.
拆开电路板就会发现

A17 简化了,

A14 与A15 差别也不大,

连接插座的差别左边是以前的模型,右边是现在的模型。
在连接器接收部分(黑色)中可以看到轻微的设计差异。

说实话,A15 的插座,不太好用,插拔比较紧,不建议
经常插拔,据有些人反映,2028的手柄,容易接触不良

此文,分享给喜欢白光的朋友.收藏正品使用,
关于,什么不如203啊,jbc 什么的不在此文中细细琢磨范围中.

,给一点在海鲜市场购买 951 的经验分享

真货的特点
第一,外壳是金属合成塑料,这种塑料和ThinkPad笔记本外壳材料一样,应该差不多。白光951这个外壳的
蓝色染色可以用酒精擦掉,也就是用湿纸巾可以擦下蓝色染料,这样表面会泛白,同样涂手霜可以和ThinkPad
一样还原到蓝色,摸起来是磨砂表面。

第二,外观的黄 ,和官网的土黄色 ,对应,商标字体也和官网对应,up正对三角的u down正对三角的w,
#两个一致的对齐的,*号错开一点,商标颜色浅蓝一掉色。保险盒盖子是一个哑铃图案保险丝标志 ,
这几个是无法仿冒的

第三,拆机版本,有a13,a14,a15,a17
a15版本最好,a17主板原件比较精简,无改进。当然a17是最新的。

第四,重量这个就更难作假了,a17有1284克
a15有1306克 ,我的是1309克 把线用尼龙带固定了,加上称重的误差,我的肯定是没问题的。
fm22028手柄加t12d16一体是76克

第五 新旧差别,a17版本除非换过保险盒,否则盒盖还是哑铃标志,不可能出现几行英文字。
a17插座和a15是不一样的,

第六,变压器,是带抽头柱子的,有独立的地线铁压板功率在75w,外皮贴得很平整,
如果有皱纹肯定是假货,

外壳的材料手感是很好的,但是非常脆,摔一下肯定会伤,其实我觉得原装的这个材料比较舒服。

最后,不要购买 110v版本.多点钱购买 A15 的220v 版本.贵几十元.外观可能差点.
但是买个好的转换器可能得 100多.更换 变压器就更加没意思了.

网友:
只看看,流点口水就行了

网友:
办公室在用同款电烙铁!

网友A:
相对于 951   我更喜欢金属外壳 的 942  虽然变压器有点嗡嗡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对于 951   我更喜欢金属外壳 的 942  虽然变压器有点嗡嗡声

对应的,看你的变压器是 50hz 还是60hz 的.
想办法消除这种 嗡嗡声

网友:
家里一直951,觉得挺好的,比办公室快克TS1200A感觉顺手

网友B:
新的和旧的版本 使用有区别吗

网友:
休眠烙铁架是铝的啊?以为是铁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对于 951   我更喜欢金属外壳 的 942  虽然变压器有点嗡嗡声

942好在哪?

网友:
分析的详尽 顶

网友:
扎实,用料好

网友C:
做工好是好,但感觉性价比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好是好,但感觉性价比一般。

就是是高仿复制品价格那么便宜.还是没有人买账.
谈不上什么性价比.只是收藏.

白光的东西,就像一个 好ip一样
现在看不出国内那个厂家有一统天下翻天覆地的变化.
研发一套从下至上的.系统.需要很大的用户群体.
而现在是 T12 白菜.而T12仍然是白光的专利技术.

网友D:
951是942升级,A15版多了个休眠,前面的版本好像可以加休眠。951主机外壳是可降解材料,遇到酒精会发白..............

网友:
951的外壳老化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的和旧的版本 使用有区别吗

区别还是有的.可调节性应该下降了.观察主板少了,电位器.
很多元件简化,或者改贴片了.

别看这东西老,还是在售型号.
说实话,没有那个调温的旋钮对于居家使用起来
按钮还是有些繁琐 .这个白菜白光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951是942升级,A15版多了个休眠,前面的版本好像可以加休眠。951主机外壳是可降解材料,遇到酒精会发白... ...

951的外壳坐标广东,回南天时整个布满水珠油腻油腻的,很是恶心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是高仿复制品价格那么便宜.还是没有人买账.
谈不上什么性价比.只是收藏.

专利早过期了。工具不是奢侈品,靠卖情怀比较难。白光的耗材比中国产的贵好几倍,自己花钱买大多数人不会选贵的,特别在没啥性能区别的情况下。

网友(2023-03-24):
听说17的比较快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专利早过期了。工具不是奢侈品,靠卖情怀比较难。白光的耗材比中国产的贵好几倍,自己花钱买大多数人不会 ...

有区别就是没区别,没区别就是有区别,
很多人,就是这个感觉,谈什么情怀,二手 200多的东西.
情怀得有故事.这东西,就是用来焊接东西的.用的踏实,够用.
那一天坏了.也只能当废品扔了.
有时候价格限制了人的想象.真正到手用了,也就用了.
谈不上如何如何那么多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