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拆修吟飞TB3002电子琴无声音

楼主(2023-02-17):
很久以前亲戚家搬家不要的电子琴给我了,10多年了吧,

今天孩子看到了就去玩,我给找了12V电源,开机之后没声音了,之前电位器就有点问题,猜到电位器彻底坏了,就拆开换一个,可以上8节1号电池供电,也可以插12V电源,土豪才用的起电池,几块钱一节,一次要用好几十块钱呢,,,,,而且这功率不小,,

电位器,

对了,我很多年以前给加过3.5毫米的音频输入插孔,这样就能直接插手机放歌了,

还别说,音质还是很好的,毕竟这玩意儿好几千块钱呢,功放扇热片

左右各两个喇叭,有高音低音

楼主:
刚刚发帖的时候才想到我居然忘记加蓝牙进去了,,,,,

网友A:
确实有些年代,键盘都有些发黄了

网友B:
看用料还可以的!

网友C:
喇叭看起来还可以

网友D:
电子琴给孩子玩玩还是不错的

网友E:
三洋LA4705N功放声音中规中矩吧。

网友F:
好的电子琴声音还是可以的比普通液晶电视的好多了。

网友G:
吟飞,国产中的佼佼者,和鬼子的比还是有差距的

网友:
小时候好想有一台

网友:
这个电子琴看外观似乎还不错

网友:
跟雅马哈的开关和音量旋钮很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有些年代,键盘都有些发黄了

很久很久了,,都忘记具体的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用料还可以的!

很贵的,而且集成度不高,不像现在一颗芯片包含所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喇叭看起来还可以

嗯,音质还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子琴给孩子玩玩还是不错的

就是给孩子玩玩,孩子才接触挺感兴趣的

网友:
吟飞TB3002电子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洋LA4705N功放声音中规中矩吧。

挺好的一个芯片,音质方面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的电子琴声音还是可以的比普通液晶电视的好多了。

应该只要不是玩具级别的电子琴都比电视的音质好吧,毕竟电视自带的喇叭没有音质可言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吟飞,国产中的佼佼者,和鬼子的比还是有差距的

这个牌子跟型号不是我打的,可能是论坛系统弄的,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自己都没看是啥牌子的,,,,,主要是之前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