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关于白色润滑脂的问题

楼主(2023-02-17):
研究润滑脂,不知道更适合哪个板块,先发这里了。
很久以前买了两盒白色润滑脂,据说是用于塑料齿轮和汽车天窗。白色和传统的黄油,现在的蓝色的,有什么区别?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白色的放了一年有透明的油渗出,以前没有见过类似的问题,不知道是润滑脂问题,还是这类润滑脂都是这样。不过外包说明写了油平时不要形成中间一个坑,油会渗出。

网友A:
美孚黄色 属于万能 普通用最合适 , 蓝色 耐高温 稠 是车轮轴承 冲击电钻 用的 ……

鬼子的黄油比较好  比美孚贵 ……

昆仑这种 我都是买了抹在铁柱子表面防锈用  ……

网友B:
白色不清楚,一般黄色的叫锂基脂,蓝色的耐高温的。
00号/0号/1号/2号/3号仅仅是软硬度区别,对应使用场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孚黄色 属于万能 普通用最合适 , 蓝色 耐高温 稠 是车轮轴承 冲击电钻 用的 ……

鬼子的黄油比较好   ...

防锈我是用黄油或者费机油,白色的据说是塑料齿轮例如打印机用,但是感觉打印机原来齿轮带的是纯白色,但是昆仑这个有点透明白的感觉,最主要是油能渗出来,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色不清楚,一般黄色的叫锂基脂,蓝色的耐高温的。
00号/0号/1号/2号/3号仅仅是软硬度区别,对应使用场景 ...

听说过锂基脂和钙基脂,具体啥区别不懂。

网友:
白色的感觉像凡士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防锈我是用黄油或者费机油,白色的据说是塑料齿轮例如打印机用,但是感觉打印机原来齿轮带的是纯白色,但 ...

没有见过渗出油来的黄油

美孚的两种都有 ,鬼子的 有四种  放十年的 还是原样  不渗油

昆仑的质量相比很好的   跟壳牌合作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见过渗出油来的黄油

美孚的两种都有 ,鬼子的 有四种  放十年的 还是原样  不渗油

我也没见过渗油的黄油,但是这个白油渗出,不知道是昆仑的渗,还是所有白色的都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没见过渗油的黄油,但是这个白油渗出,不知道是昆仑的渗,还是所有白色的都渗。 ...

  你这个 应该是 2 号  稀一点的渗吧 ?

网友:
我这还有红色的,园林修剪机送的,这是啥类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 应该是 2 号  稀一点的渗吧 ?

太对了,就是比较稀的这个渗的严重。

网友:
我有一小瓶白色的,当时是用在塑料齿轮上的,放了二十来年了,也有点渗油。

网友:
没碰到过这情况。我一般用锂基脂,深绿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过锂基脂和钙基脂,具体啥区别不懂。

很多年没在做了,具体记不清了。

以前粘度高(硬度大)的黄油,我们是用液压油还是机油去混合调稀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对了,就是比较稀的这个渗的严重。

  那就对了 稀一点  稍微渗透一点   小风扇 就需要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对了 稀一点  稍微渗透一点   小风扇 就需要这样

感觉膏状态也和打印机拆开看到原厂抹的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膏状态也和打印机拆开看到原厂抹的不一样,

  这种东西 差不多就好了 ……

  反正我小东西 都是涂抹鬼子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 差不多就好了 ……

  反正我小东西 都是涂抹鬼子的  ……

啥途径获得?啥价位?
我是最不喜欢差不多就行,喜欢了解个详细。

网友C:
渗出来的油是基础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渗出来的油是基础油吧

应该是,具体不同润滑脂原理网上看过,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