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才做选择,我两个都要-明纬S-350-27对比贝尔卡特S-350-27

楼主(2023-02-17):
最近在研究明纬S-350改可调,发现市面上有两种可供选择的目标:明纬S-350-27 和 贝尔卡特S-350-27。
卖家说两种的元件布局一模一样,只是标号不同,还说贝尔卡特的做工还更好一点,电阻都是5色环的。
事实上真的如此吗?
我直接把两款都买了,拆开来一起做个对比。

上面的是明纬(黄色主板),下面的是贝尔(白色主板)。

整体布局几乎一样,但不完全相同。主要区别是这个整流桥的位置。
明纬有J26和J27(悬空)跳线,贝尔这边看不到这两根跳线,后面不知道这里该怎么改。

电容明纬的是红宝石,贝尔的是DM(横店集团东磁),电阻方面,明纬大部分是4色环电阻,贝尔大部分是5色环。

但总体感觉上,明纬的做工更为扎实。

网友:
不用比,名牌不容置疑

网友A:
差别不大,多少收的?

网友:
做工用料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别不大,多少收的?

明纬37,贝尔32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纬37,贝尔32

现在涨价了,我以前买的明纬25贝尔18

网友:
现在涨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涨价了,我以前买的明纬25贝尔18

现在很难找到低于30的了。

网友C:
现在小黄鱼上,明纬S350-27最便宜的是36.5了,之前买过34.5的,这电源是真的抗造啊,即使炸机,也只是炸3320和整流桥,换上就又复活了。如果把保险换成3-5a的(原机8a),炸机都基本不会炸整流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小黄鱼上,明纬S350-27最便宜的是36.5了,之前买过34.5的,这电源是真的抗造啊,即使炸机,也只是炸332 ...

感谢提醒,我提前买好这些配件,这样挂了马上能有替换的

网友:
用料还是都很扎实的

网友D:
两种我都用过,感觉明纬的发热量小一点,稳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种我都用过,感觉明纬的发热量小一点,稳定一点。

听说明伟的更容易炸机,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只有贝尔的,500w输出半小时没炸机,就是发热量巨大

网友:
我用明伟的改的50v,10A,用着不错

网友:
两种电源都有,感觉还是明纬的质量好点

网友(2023-04-24):
肯定是明纬的好啊。看看螺丝就知道。细节决定成败。不过贝尔仿的也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