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请教JNN录像手环的正负极

楼主(2023-02-17):
图为JNN录像手环的电路板,请教各位老师正负极怎么看,怕接错了烧了电路板,跪谢!

另:加一张局部放大图,感谢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负极和板上的金属部分相通,剩下的就是正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极和板上的金属部分相通,剩下的就是正极了

就是说上方的是负极,下面的是正极对吗?

网友:
圈里面两个焊点,看看旁边有没有+—标注,有就好办。没有,测试两个焊点和充电插座外壳相通的就是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