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ology Assistant找不到NAS,如何处理?

楼主(2023-02-17):
如题,Synology Assistant找不到NAS主机,NAS主机上固态硬盘、无线网卡都拔了,只剩下U盘了,现在再路由器后台也能看到NAS主机已经连上网了,但是Synology Assistant就是找不到。我已经把笔记本的防火墙也关掉了,还是不行。

网友A:
螃蟹网卡吧??
主板csm 开的是uefi还是传统bios。
不同引导要求不同,如果要求硬盘用传统bios,你用的uefi,那么你找到明年也连不到后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螃蟹网卡吧??
主板csm 开的是uefi还是传统bios。
不同引导要求不同,如果要求硬盘用传统bios,你用的uef ...

嗯,有这个可能。我是用的J1900老主板,下午拿到办公室找个显示器试试,谢谢!

楼主:
Nas主板这样设备还不行吗?为什么还是找不到?u盘引导也进来了

楼主:
这个主板自带win系统,win系统运行情况下上网正常,转到U盘引导,笔记本就是找不到它。我的CSM设置还是不对?

网友:
黑群,问题太多了

网友:
引导还分版本的。多下几个换着来。
我一般不用那个Synology Assistant,先进路由器确认NAS联网有IP了,然后打开浏览器输入FIND Synology那个……
还有,有时候需要耐心等几分钟。
还有引导U盘有时候会被改写,一次引导不成功,需要重新写,我一般一次克隆3个U盘的,VID啥的都要跟盘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