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个2001年的华为hd4825,准备改可调,遇到点小问题

楼主(2023-02-17):
废品站回收的3个,一开始有一个电流显示异常,经过除灰尘显示电流正常了。现在发一个部件图片。
这是外观。这是主板正面。这是电流电压及显示模块
风扇12v有点脏
控制线,标有模块5。
这个q12和q13背部都有一个标有37A 202的不知道是二极管还是稳压管。改可调电源去掉q12 q13要不要取得这3个多出来的零件。

网友A:
这个改有点麻烦,如果自己没有技术,还是去买教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改有点麻烦,如果自己没有技术,还是去买教程吧

不知道,看到几个

楼主:
有教程了,一个是拆q12、q13加电位器,一个是更换电阻加电位器不拆q12 q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