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讨论]2262EN有没有可能支持1TB的颗粒

楼主(2023-02-18):
现在的MPTOOL版本里面唯一两个8Tbits 的颗粒都是INTEL的,其他的牌子都是只支持到04T,

我猜应该是支持的,只是没有流出来
2262EN能做到4T,市面上很多颗粒可以利用起来

网友:
还有两个2246EN空板

网友:
估计得刷固件

网友:
目前2262EN的开卡软件最大支持到2048G。开卡软件设置里都有。

网友:
8贴就可以4t,我认为没出单颗1t的是因为2262en流行的时候这种颗粒比较少见,现在过气了也没需求了。

网友A:
B17A的08T应该是可以这样用,双贴做单面2T

楼主:
引用 网友A:
B17A的08T应该是可以这样用,双贴做单面2T

ID最新只到D4,没有到E4

而且都是00结尾的,现在有的是01 结尾,不匹配

网友A:
引用 楼主:
ID最新只到D4,没有到E4

加了这个跳线应该是变ID的,原理类似L06B 的04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了这个跳线应该是变ID的,原理类似L06B 的04T

买一颗试试看

网友B:
我有这个颗粒,不同于04T L06B,这个颗粒短接只短一边,短完就是6楼的ID。

不过没上62en试过,不知道能不能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这个颗粒,不同于04T L06B,这个颗粒短接只短一边,短完就是6楼的ID。

不过没上62en试过,不知道能 ...

63en,62en公开固件不支持,不仅是上面这些,58H,59H公开固件都不支持,慧荣公开固件只有58XT,59XT2,63XT支持,不掉速只有MX,MAS1102,MAS0902(这俩一个单颗撑满SATA,一个单颗360M直写),而且需要特殊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