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压力锅控制板代换问题

楼主(2023-02-18):
两块板都是6线控制,不懂是否能相互代换,最大的问题是PBOT和POW这两根线功能一样吗?

板一:                     板二:
1.GND                      1.TBOT
2.+5V                       2.BUZZ
3.HBOT                    3.HBOT
4.BUZZ                     4.+5V
5.PBOT                     5.GND
6.TBOT                     6.POW

板一

板一

板二

板二

网友:
你想研究看看   那几根不一样的线是接的啥 做啥用的   搞清楚 了就知道怎么玩了

板子 1号 的5 pbot  和板子2 号的 6 pow   是不一样的地方  是不是 可以理解为power boot  和power?  查查和按键一级另外一个板子的对应关系吧

应该是接上负极和5V是可以按键有反应以及工作的

大不了外挂一个控制器

网友:
涉及压力控制么?

网友:
换过一次延寿4年,后来加热模块坏,猝

1

网友:
板1和板2除PBOT和POW这两根线标识不同其它都一样估计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
很大概率不能,控制板和电源板是成套设计的,你这很明显是两个版本,让非厂家的人来判断,再牛逼都只能是猜

淘宝上电源板就12块,你要么去问客服,要么直接买一块成套换了

楼主:
经剪线跳接证明完全可以互换,目前已测试煮饭、稀粥功能正常,鱼、牛筋等功能可按键进行,但因没食料无法给大家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