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哪位大侠知道底细,这蓝牙音频接收器是立体声吗?

楼主(2023-02-18):
USB蓝牙音频接收器车载无线免提蓝牙适配器5.0无损音质适用于音响
请教这个是立体声吗?

网友:
看方案,早期方案都是单声道的,立体声的卖家会说的

网友:
可能只能测试一下了。。。要么拆开看看?

网友:
买大牌的音质比较好!

网友:
应该是立体声,
我的蓝芽4.2功放板,
都已经是立体声了。

网友:
看这插头,这该是立体声的

网友:
估计不是立体声的,现在对立体声的,也没有多少人关注了,以前听FM,上面还提示说是立体声的

网友:
这个不知道,如果是蓝牙耳机的话,说明页面上标3D、4D、5D...的有可能是立体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