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飞利浦CD随身听AZ6821拆机解决偏音问题(激光头深度拆解清洁)

楼主(2023-02-18):
飞利浦CD随身听AZ6821采用CDM12.3的光头,音质不错,这台从咸鱼上收的,功能正常,电路板干净,但有一个问题,中小音量时偏音,较大音量时才正常,如果用灵敏度高的耳机,耳朵就受不了,想换个电位器,没找到合适的,只能用别的方法来解决。

成色一般,内部还不错,很多都是电容漏液,电路板被腐蚀了,这个还没漏

这个应该是主控单片机

光头伺服控制和信号处理的芯片

光头的避震结构

排线安装方式比较特殊,拆的时候不好用力

激光头型号

电路板背面有块屏蔽板

拆下主板

电位器调节时有点杂音,先处理一下

电位器不用拆下,把两边卡扣拨开,不要撬,拨开就行

吸除对应三个焊点的锡

电位器就可以拆开了

清理一下电位器,用牙签和药棉做个小小的棉签,粘点砂蜡或抛光蜡擦一下触点就可以了,不要用砂纸。最后涂上润滑油脂

润滑油脂用这种,后面光头齿轮和导轨也用这种。黄油会腐蚀橡胶和塑料,不能用

装回去,把两边卡扣拨回来

接下来解决偏音问题,AZ6821的pdf文件是从本论坛下载的,需要的可以在数码之家论坛中搜一下。
这是音量调节部分的电路图

红圈处的电阻决定了最大音量和音量调节范围,没有新电位器可换,只能从这里下手。
测量发现,电位器总阻值基本相同,但分压电阻相差130欧左右,音量小时,阻值差异相对就大了,正常音量时分压电阻才900欧左右。
用现有电阻的阻值并结合分压电阻的差异,代入电路来计算,发现用一个51k和一个47k来替换这两个15k电阻,在正常音量范围内,电位器分压比基本相同,也就是不偏音。

原15k电阻

换上51k和47k的电阻

试了一下,效果挺好,最大音量小了些,但还是很大声,正常音量范围内无偏音,音量较小时依然偏音,但影响不大
在换电阻时发现,有个电容脚有点异样

拆下电容发现,有轻微漏液,于是把全部电解电容都换了

最后轮到激光头了,这个激光头还是能正常读碟的,只是看到上面的润滑油颜色不对,还是拆了清理一下吧

先用吸锡器和吸锡带把主轴电机的焊点清除,电机脚是弯的,一掰就断了,把锡清除了才能拆下排线

用螺丝刀在这里撬一下,松开循迹电机的固定簧片

在这里插入镊子,用阿基米德撬地球的方法把齿轮拆下

取下光轴的固定卡

光头架内侧有排线的固定卡,用镊子挑一下排线就可以了

把另一侧的排线也松开

光头和光头架就分开了

清除光头架上的油脂,如果那三个橡胶圈粘上了油脂,要用洗洁精洗干净,以免老化变硬

拆除光头上的齿条,那根小钢丝别丢了

用小刀或平口钳除去红圈处的树脂胶

用钢针把箭头所指的小孔内的残胶挑掉

拆开排线和聚焦、循迹线圈的焊点,用小刀撬开不锈钢片的四个脚

光头就基本分解了

这个部分很有意思,除了排线外,CDM12系列的激光头都是一个样子,随身听用的CDM12.3和台式机CDM12.1、1201、1202可以互换,我亲手试过,其他型号还没机会试

接下来要清洗光头了,超声波试了,不行,光头内部水不易流动,污垢洗下来又粘回去了,拆开靠谱些
先用裁纸刀找到塑料壳与树脂胶的接缝,有些不好找,可刮去接缝旁的一些树脂胶,找到接缝后将刀刃插入,接缝就会有一点分离,不能撬,刀刃会断的,尽量插入就可以

用一字螺丝刀或薄钢片在箭头位置和其他类似位置撬,一次撬一点,发光管就可以撬出来了

旁边的树脂胶形状是完整的,这样装回去定位就很好。用棉签或镜头纸擦拭顶上那面,可通过反射光亮处的方法检查是否干净

将普通棉签拉长,粘纯净水擦拭反射镜,棉签拉长的部分会弯曲,仔细一点就可以擦到透镜的内面,可多粘点水,会少掉点毛

将镜头纸卷在牙签上

前部折点弯,不粘水直接擦,擦去残留的水和棉签掉的毛,这样就很干净了,最后用吹气工具吹一下,别用嘴,口水进去就白擦了

飞利浦用的是激光、光靶一体管,不用对靶,安装精度要求不是非常高,拆的时候保留下来的树脂胶对上原来的位置,用手指一压就好,卡得挺紧,在接缝处放一丁点502就行了

怎么拆的就怎么装回去,润滑油要适量,不锈钢片四个角记得放点胶水,502、密封胶都可以,里面有卡子,本来就不容易脱落,放点胶水更可靠

把主板、光头装回机壳,排线这样装也是可以的

最后试机

这次拆装很顺利,感觉比同期日系机子简单,就光头型号来说,日系的太繁杂,飞利浦的型号也多,但是分成几个系列,同系列的光电部分其实是可以互换的,对广大垃圾佬来说是个利好。

最后声明一下:不要在本帖讨论CD和无损文件的音质优劣问题,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水电、火电、核电都有各自的粉丝!想探讨就去HIFI论坛吧,那里有很多“金耳朵”!

网友:
那时候的电路板漂亮

网友:
光头拆的够散的,胆大心细

网友:
虽然是飞利浦的,里面大部分是日本配件

网友:
楼主厉害了,
光头都敢拆,
谢谢分享。

网友:
当年都是神一样的存在

网友A:
还能用嘛!就是现在CD片太少了

网友B:
20年前,这是先进科技维修技术,可惜,现在CD碟都不好找了。

网友:
飞利浦的做工不如日系的

网友:
板子风格像日系,光头好像桌面机的

网友:
很熟练啊!第一次看到完全拆解的光头,歇息!

网友:
拍照讲解详细,营养极高的帖子

网友:
谢谢分享,如果以前电位器改成数字编码器的话应该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松下的电容~拆的彻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能用嘛!就是现在CD片太少了

可以自己刻录光盘啊!比以前跟方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年前,这是先进科技维修技术,可惜,现在CD碟都不好找了。

可以自己刻录光盘啊!比以前更方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自己刻录光盘啊!比以前跟方便了!

那不是多此一举吗?网络上的数字资源还少吗?无损音乐分分钟秒掉CD的音质。
时代不同了,就像现在,骑单车都变成了少数人的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