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美的面包机搅拌卡顿--更换齿轮皮带(Midea ESC2000)

楼主(2023-02-18):
家里的美的面包机通电正常,就是里面的搅拌棍卡住,搅拌不动,估计里面齿轮带又坏了,再次拆开更换

面包机的外观

面包机的外观

面包机的外观
型号是mm-esc2000
先把顶盖拆了
然后把表面能看的螺丝都拆了,边上5颗长螺丝,内部4颗后面再拆也一样,底部这颗也得拆
接下来就是慢慢打开外壳了
方形的内胆框拿掉后,卸掉固定底盘的螺丝,有几颗可以不用拆
翻开底盘就能看到损坏的齿轮带

淘宝或拼多购买这种型号的齿轮带,不用买多,肯定会老化坏掉,坏了再买新的换

装到底盘的齿轮上,有点弹性,使劲转就能进去

最后加点药进去

话说面包机好像都这种结构,这齿轮带3年左右必坏,也就是说对于不会自己修的人来说,一个面包机只能用3年,然后要么换新,要么就得花钱去维修店修,这使用体验不是很友好,应该设计一些使用寿命长的传送带

网友A:
手里有一个,美菱的,同事让修的问题机,电机直接是齿轮传动,就是现在故障就是拌面简单转一下然后就不转了,没思路,主要电机是100V直流的,我的可调电源30V5A带不动!

网友B:
面包机智能不?好用不?费事不?

网友C:
这个做出来的面包好吃吗

网友D:
这个弄出来和面包店能 一样不

网友:
做出的面包好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里有一个,美菱的,同事让修的问题机,电机直接是齿轮传动,就是现在故障就是拌面简单转一下然后就不转了 ...

齿轮带没问题的话,估计就是电路板的问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包机智能不?好用不?费事不?

和面和做肉松方便,面包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做出来的面包好吃吗

看技术吧,自己做的一般,好在都是自己看得到的原料,自己觉得健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弄出来和面包店能 一样不

面包店做面包程序没那么简单吧,肯定面包店的好吃

网友:
到日期就坏

网友:
还以为是个电饭煲呢

网友:
面包机设计都差不多,换皮带要从上往下拆,很不方便。皮带容易融化,是通病了,为什么不在底部多开一个盖呢?

网友:
做出来的面包好吃吗

网友:
这种皮带传动实在是无语了,就是不用皮带也会老化,维修更换太麻烦。

网友:
面包添加剂太多了

网友:
我有一台美的的,按说明书做了几次面包口感太差,现在只和面用。

网友:
我有松下面包机,使用多年了不坏,质量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面包店做面包程序没那么简单吧,肯定面包店的好吃

面包店的大都是科技与狠活。

网友:
皮带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