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宝贵的XL6009升压模块烧了,EN脚对地短路,以后最好有反接保护

楼主(2023-02-18):
芯片烧了,输入对地短路了

风枪吹下来,EN脚对地短路了,EN脚是接在输入+的。而输入脚,反馈脚没有烧,

也许是接电源的时候反接了,看样子,此芯片有很脆弱的地方,也许EN脚通过一个10K电阻,能好些。

后来的很多板子都设计了输入反接保护,一个二极管。

楼主:
EN脚很脆弱,,,哎,国产的东西啊。。。

反接保护,还是需要的。

网友:
为了提升效率,很多电路简化了

网友:
宝是宝,贵还是不贵吧。
是要注意了,手,不能抖啊

网友A:
这种垃圾尽量少用,固定使用的话还是用好点的

楼主:
EN脚很脆弱,,,最好接个10K电阻到输入。

输入反接保护,还是需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垃圾尽量少用,固定使用的话还是用好点的

没什么垃圾不垃圾的,用对地方就是宝。这个模块可以从一块18650供电,升压到5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垃圾不垃圾的,用对地方就是宝。这个模块可以从一块18650供电,升压到50V。 ...

没有垃圾的产品

网友:
LM2596S能代换这个芯片吗?

楼主:
用XL6019可以替代

楼主:
EN脚很脆弱,,,最好接个10K电阻到输入。
板子上是直接到输入正。

输入反接保护,还是需要的。

网友:
对,最好有反接保护。

楼主(2023-03-20):
有输出短路保护电路

楼主:
用XL6019代换,电感换68uH的,完美修复

接个反接保护肖特基,但压降大,很热

网友:
EN脚用来输入控制信号的,所以内部没有特别设计保护电路?

楼主:
你哪怕没有负载,输入反接,恐怕也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