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海康摄像头解绑,恢复出厂设置,密码修改,手机查看设置

楼主(2023-02-18):
看到论坛上有拆机,用编程器来修改,其实不用这么麻烦,这里提供一种方法:

1,下载SADP或400密码重置助手到电脑里

2.连接摄像头到路由器

3.打开400电脑上软件,可看到摄像头型号

4.勾选,点忘记密码,点二维码

5.在手机里微信搜索海康威视客服,点密码重置,点摄像机,在下面开始扫码,对电脑上二维码扫

6,出现安全码/串号

7,把串号写手密码重置里,输入新密码确认

这样密码重置成功,就可以使用了
8,在电脑里SADP双击你要动的摄像头那行IP,或在IE里输入IP,注意不是所有浏览器都能用

9,输入ADMIN及你所修改的密码,登录

10,点配置——系统——系统维护——完全恢复,等到设备重启后就恢复到出厂设置了

11,再看看SADP里或400密码恢复助手已出现未激活,也就是已解邦

楼主:
手机里面查看调整

1、下载海康互联app,打开并注册,进去后首页可添加设备,

2、我们是要查看与调式,方法是,点我的——本地设备调式——开始搜索,出现如下在线设备数

3、这里只有一个,点你要调式的设备,会出现要输入密码

4、以上面为例,输入刚才修改的密码,确认

5、出现上图后,点高级配置就出现

6、就可以查看、修改相关参数,如果点视频预览就能看到视频了

用手机查看调式连交换机上的设备,可以用无线路由器用网线连接,修改下参数就行了,我这也出让些无线路由器,新旧、型号各不一样,需要的联系我

网友A:
出现:该设备不允许自助解绑,怎么自行解决?

网友B:
看你图里是未激活的摄像头,你找个已经激活过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该设备不允许自助解绑,怎么自行解决?

登录到设备里面去修改,在安全管理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图里是未激活的摄像头,你找个已经激活过的试试。

看文不仔细,那是已解帮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文不仔细,那是已解帮的

手里有3个带拾音的。解绑后挂鱼市一个月了还没人问。这年头不香了

网友D:
垃圾站捡了一个工程机,怎么破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垃圾站捡了一个工程机,怎么破解啊?

这个只能找海康的客服试试。

网友E:
之前试过一次,客服说太老的产品不能这样恢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登录到设备里面去修改,在安全管理内

就是因为不知道密码所以需要修改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里有3个带拾音的。解绑后挂鱼市一个月了还没人问。这年头不香了

出厂没开,要设置参数,看硬盘机语音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垃圾站捡了一个工程机,怎么破解啊?

看型号能不能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试过一次,客服说太老的产品不能这样恢复

老产品要升级固件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因为不知道密码所以需要修改密码

看版本是多少,现在所见的一般都行,按以上操作试试

网友:
捆绑了萤石还是有点麻烦

网友:
杂牌摄像头 忘记登陆密码 可以用这个方法么?

网友:
旧款的录像机升级不了4.0,有人说短接主板什么可以解绑的?不知道人家是说真的还是假的,发去售后解绑费用30,

楼主:
看看你的设备在列表中没,太老的就不行

网友:
我们厂子里的录像机密码忘了,需要公章上传后才给安全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