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入手优利德UT89XD,测试蜂鸣档反应速度不如136C

楼主(2023-02-18):
刚入手了UT89XD,测试蜂鸣档,反应速度不算快,应该不如136C

网友:
为啥要入UT???

网友A:
136极端测试可能第一下比89XD快一丝丝,但实际测量的感觉并没有明显比89XD快,而且,136快速通断有连音,不如89XD清脆清晰,所以整体通断体验,我觉得89XD更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6极端测试可能第一下比89XD快一丝丝,但实际测量的感觉并没有明显比89XD快,而且,136快速通断有连音,不 ...

89XD有点延迟,也不知道是不是硬芯

网友:
ut89xd設計偏硬朗,工業風,唯一缺點就是手動擋,如果是自動量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89XD有点延迟,也不知道是不是硬芯

有拆機,好像是sd7502

网友:
引用 楼主:
89XD有点延迟,也不知道是不是硬芯

软硬都有

网友(2024-03-28):
我刚入手测下来 通断反应很快啊 不过我是最新-5硬件版本  看了拆机图走线与之前的稍微有些不同,除了电容是自动量程比较慢  其它速度都不错.最开心的是有12VLED档和60uA直流档, 不过少了个600mV交流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