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变压器点焊机主回路更换2.5mm²硬铜线

楼主(2023-02-18):
电流调到最大0.15镀镍带太粘针了,等有台钻再给铜排钻个夹针孔,换对进口针试试。0.01s点焊时间焊点看起来还可以

网友A:
你这么一套硬核的。。

网友B:
看起来电压不低啊。。。

网友C:
慢慢优化个人diy

网友D:
这点焊针很牛啊。。。。是不是材质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电压不低啊。。。

AC 5v,炸火那里是因为下面有个孔没压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点焊针很牛啊。。。。是不是材质问题呢?

嗯,紫铜排磨的,做点焊针太软了。电流大了特别粘针,经常要砂纸打磨针尖。接触不良容易炸火

网友E:
你这个2.5m²是不是有点虚标啊,就算是缩小1000倍,2.5㎝²也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2.5m²是不是有点虚标啊,就算是缩小1000倍,2.5㎝²也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慢慢优化个人diy

兴趣爱好,有时间就搞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么一套硬核的。。

超级电容的控制板太高级,我只能玩这个简单的。

网友F:
做个箱子装一下啊,感觉不安全

网友G:
这个做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个箱子装一下啊,感觉不安全

几十斤,箱子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做的好

就是有点费钱

网友:
焊针很别致

网友:
这个针头不错

网友:
好工具,有点焊机确实方便

网友:
这配置更像是电工做的,豪华版